[电机应用] 电机恒力矩控制

楼主(2022-12-08):
demo程序里是否添加了恒力矩控制策略?

网友A:
没仔细看过,你看下代码注释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恒力矩怎么理解?

网友C:
没有看到过呢?之前也没有见坛友分享过相关应用。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电机的恒力矩模式呢

网友E:
对电机来说 恒力矩和恒功率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F:
恒转矩电机就是通过伺服控制使其输出转矩恒定不变

网友G:
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

网友H:
在额定频率以下是恒转矩,频率升高,功率越来越高;当达到额定频率时,功率达到最大。

网友I:
感觉使用恒力矩的场合非常的少 是不是堵转就是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