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气隙

楼主(2022-12-08):
高频变压器气隙

开气隙的方法有“磨”和“垫”两种方法,我这里采用垫的方法,先垫一边,测一测,电感小了很多,不过还是偏大,还得加垫,可以直接垫绝缘胶带。

https://mp.weixin.qq.com/s/UJ1euqSpsi5-hclx3ddh9Q

https://www.sekorm.com/faq/109958.html

两个链接对变压器气隙解释不一样。两片硅钢片之间的缝隙叫做气隙,为了防止磁饱和,气隙不是越大越好吗?如果缠绕胶带在硅钢片上,更紧凑,气隙岂不是更小了?

楼主(点评):
高频变压器气隙指得应该是两个磁芯之间的距离,当胶带缠绕磁芯越紧的时候,电感量和漏感都是降低的?

楼主:
变压器所谓的气隙是不是什么之间的缝隙(磁芯之间)。这个缝隙难道不是越小越好?反激来说,缝隙是如何影响电感量,漏感,和饱和度的;气隙越大是不是越不容易饱和,怎么理解磁芯饱和,要严禁磁芯饱和,对吧?就是磁复位;然后怎么理解漏感,漏感有哪些好处和缺点;为什么高频变压器电感量,把次级绕组开路,测原边电感量就是整个变压器的电感量,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不用关注其他绕组的电感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所谓的气隙是不是什么之间的缝隙(磁芯之间)。这个缝隙难道不是越小越好?反激来说,缝隙是如何影响电 ...

问题挺多  我尽力回答:

1,气隙不是越小越好,取决于拓扑的需求,加气隙的目的,有时候是为了形成合适的漏感,有时候是为了形成合适的自身电感;
2,气隙的大小确实影响磁芯的饱和,极端的例子就是空心电感,全是气隙,理论上不会饱和;
3,磁芯的饱和就是磁体承受的磁通达到了极限,特性会发生变化,这个是磁路相关的知识;跟电路类似,电路中的导线承受的电流也是有限度的
4,漏感就是磁芯很难100%耦合磁路而等效的一个电感;
5,至于高频变压器只要电感量的问题,这个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磁芯上

详细的内容请参考赵休科老师的著作,它的书里对你的问题应该都有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挺多  我尽力回答:

1,气隙不是越小越好,取决于拓扑的需求,加气隙的目的,有时候是为了形成合适 ...

赵休科老师的著作----书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挺多  我尽力回答:

1,气隙不是越小越好,取决于拓扑的需求,加气隙的目的,有时候是为了形成合适 ...

是不是磁芯之间越紧凑,漏感和电感量都会变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赵休科老师的著作----书名是?

https://zhuanlan.zhihu.com/p/7786494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磁芯之间越紧凑,漏感和电感量都会变小?

看赵老师的书吧

里头很详细

简单的说  对于同一个比如EE型磁芯的组合,磁芯的磁路上气隙越小 漏感应该就会越小,但是同样圈数的绕组电感量会增加

搞清楚增加气隙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赵老师的书吧

里头很详细

我就是没搞懂才在这里问你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没搞懂才在这里问你们啊

如果一个问题你通过很简单的方法自己就可以解决,当然是自己解决的好

气隙的减小到底会带来什么,你找个磁芯,弄个绕组,调整气隙测试测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