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进入休眠模式后定时器无法使用

楼主(2022-12-08):
我软件中想要有时间功能,是不是需要增加外设

网友A:
都进入休眠了肯定不能用了吧,除非是低功耗定时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对外设的读取/写入都需要pic core将指令写入外设的寄存器。
除非一些外设不需要额外的操作。

以pic18为例, 时钟源和看门狗可以不需要pic控制的。
只不过看门狗作用, 有限到时间了会重启整个系统。
所以如果pic休眠后唤醒可以考虑用看门狗。但是你的时间是给mcu之外用的,你只能用外部的定时器不过时钟源可以用p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对外设的读取/写入都需要pic core将指令写入外设的寄存器。
除非一些外设不需要额外的操作。

就是想在里面加上时钟,当收到读取信号时,通过UART口可以把当前时间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对外设的读取/写入都需要pic core将指令写入外设的寄存器。
除非一些外设不需要额外的操作。

能用RTCC模块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在里面加上时钟,当收到读取信号时,通过UART口可以把当前时间发送出去。 ...

那你的PIC为什么休眠?
按照你的描述, 你得一直监听然后读取到数据了, pic不应该休眠啊

@wutaosamuel :把urat2的wake在休眠前置1,当有信号进来会中断退出休眠的。
你得一直监听直到检测到信号,执行下一步。不能进入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PIC为什么休眠?
按照你的描述, 你得一直监听然后读取到数据了, pic不应该休眠啊 ...

要求低功耗,当有信号进来,唤醒,返回当前时间。MCC配置RTCC后有读取当前时间的函数可调用吗

网友B: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型号的p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型号的pic

pic24fj64ga702
里面有rtcc模块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读取里面的BCD形式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型号的pic

手册上关于rtcc的部分内容

网友B:
rtcc可以在pic休眠的时候用
pic24 rtcc手册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005193a.pdf

我没用过mcc生成这块pic24的rtcc部分的模块,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要做低功耗还是用低功耗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低功耗还是用低功耗定时器

低功耗的一个读取功能,要反馈当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c可以在pic休眠的时候用
pic24 rtcc手册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005193a. ...

已经读取到可以使用了,感谢提供的帮助哈哈

网友D:
一直读就不可以休眠吧

网友E:
楼主可以按照这个手册说明的进行程序编写设计程序,应该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读就不可以休眠吧

这个我用了内部的lprc,是可以处在休眠状态的,就是有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