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触控体验与应用2_串口发送

楼主(2022-12-08):
easycodecube非常好用,定义一些功能啥的,不用查手册~这点也是大势所趋了。
不过触控的调试是跟硬件密切相关的,手上只有触控评估板,demo code也是调好了的,所以~直接开始应用吧!
设想:利用官方评估板,当做一个触控输入板,集成进其他项目去。这里的目标项目就是上次用来测试的DCDC板,利用触控来实现UI,比较原板的按键是不是更好?!
连接两块板子最简易的应该是利用串口吧~所以给触控demo加上串口输出吧~
如果使用uart,引脚要另外连接,所以这里使用SSI1配置成串口模式,直接使用了板载的虚拟串口~
设置如下:
//add uart init
        P1CON &= 0xF5;    //TX/RX设置为输入带上拉
        P1PH  |= 0x0A;

        OTCON |= 0xC0;    //串行接口SSI1选择Uart1通信
        US1CON0 = 0x50;   //设置通信方式为模式一,允许接收
        US1CON1 = 32*1000000/115200;   //波特率低位控制
        US1CON2 = (32*1000000/115200)>>8;   //波特率高位控制
        IE2 |= 0x01;      //开启SSI1中断
SC_it.c是中断文件
里面定义:
bit Uart1SendFlag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
bit Uart1ReceiveFlag = 0; //接收中断标志位

中断15里面:
  if(US1CON0&0x02)    //发送标志位判断
        {
                US1CON0 &= 0xFE;
                Uart1SendFlag = 1;
        }
        if((US1CON0&0x01))  //接收标志位判断
        {
                US1CON0 &= 0xFD;
                Uart1ReceiveFlag = 1;
        }
主程序文件里面:
extern bit Uart1SendFlag; //发送中断标志位
extern bit Uart1ReceiveFlag; //接收中断标志位
uint8_t tx_data[10]=0,tx_r=0;

tx_data为发送数据缓冲区,tx_r是发送指针。

DataProcessing函数里面滑条位置添加:
      BarValue = TKSlideModulePCBArray[1].OutValue;

                        tx_data[0]=BarValue&0x000000ff;

                        tx_data[3]=tx_data[0]/100+0x30;
                        tx_data[0]=tx_data[0]%100;
                        tx_data[2]=tx_data[0]/10+0x30;
                        tx_data[0]=tx_data[0]%10;
                        tx_data[1]=tx_data[0]+0x30;
                        tx_data[0]=0x0a;//\n

                        tx_r=4;
倒着填充数据的,因为主循环中:
  while(tx_r!=0)//有数据需要发送
                {US1CON3 = tx_data[tx_r-1];//send one
                while(!Uart1SendFlag);
                Uart1SendFlag = 0;
                tx_r--;
                }
也是倒着发送的~

这样就可以了,数据格式是为了配合VOFA+的Firewater格式。

这个是滑条位置的变化,滑动上方滑条的数据。
这个是滑轮的数据,可以看出有一些抖动的情况。
~~~

这样就准备好向DCDC板发送触控消息了。
下一步调整DCDC板的程序以配合~

网友A(2023-01-07):
触摸的灵敏度怎么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的灵敏度怎么调节?

这里是在原厂DEMO上增加的功能,灵敏度demo已经做好了,需要调节的话要用easycodecube配合RDlinkpro进行

网友B:
这个接口分布非常的不舒服。

网友C:
easycodecube非常好用

网友D:
串口体验效果如何呢?

网友E:
官网的屏幕版做的非常精致。

网友F:
评估板的板载资源真是丰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串口体验效果如何呢?

串口是基本功能,开发评估板上的demo 可以测试体验的如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分布非常的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了?  我反馈给产品PM,即便现在改不了,以后有新产品时可以考虑。

网友H:
感觉电源引脚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