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phylink状态及dhcp问题

楼主:
我现在调试的网络部分,没有用到CH57XNET.LIB,参考的lwip例程,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网络初始化后,link状态不稳定,经常出现多次up及down,之后就不变化了。对比了一下使用lib(测试lib很稳定)初始化后的寄存器值,没有发现异常。
2.DHCP偶尔不会成功,同样测试lib比较稳定,MAC一致。

网友A(2022-12-08):
对lwip的兼容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lwip的兼容性不高?

单纯的phylink状态与lwip应该没啥关系,只是不清楚lib库里的phy初始化及lwip例程中的初始化有何不同点

楼主:
现在发现上电后到第一次link状态中断产生(up或down)时间特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