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一两次之后就停了

楼主(2022-12-08):
ADC用TI的官方例程总是转换一两次之后就停了,求可能原因

楼主:
转换程序是放在while循环里面的,求指导,无论打断点还是串口打印,循环不过3次

网友A:
想问下停在哪了 是休眠后ADC中断没有触发吗?

网友B:
这个官网的例程和你的板子是匹配的?如果是匹配的,debug状态下,单步调试啊

网友C:
可能是 没有配置低速时钟造成休眠后无法唤醒的情况。。

网友D:
单步调试遇到进入低功耗状态,还有延时循环等等,不要和编译器耗着,该跳过跳过,或者注释掉试试吧。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你可以把进入低功耗状态注释掉,或者用几个NOP指令代替吧

网友C:
每次转换你都初始化一下试试。

网友E:
注释掉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没有配置低速时钟?

网友G:
为什么要使用ti的例程呢 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厂家啊

网友H:
首先ad的采集模式有很多种 你这种要确定使用的是哪种采集模式

网友I: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 因为有的adc的转换模式就是单词转换的

网友J:
需要看看代码  如果是单次转换模式那就很正常 关键是这代码也不能通用啊

网友K:
难道不同厂商的代码拿过来用不需要任何修改就可以使用的妈

网友L:
一次转换就停止在单次转换模式下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M(2023-01-19):
没有配置低速时钟造成休眠后无法唤醒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