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HEX文件

楼主(2022-12-08):
我的KEIL软件 调试 ASM 文件的时候 输出格式什么都选择好了 程序本身没有出问题啊! 就是没有HEX文件

网友A:
在option中,勾选生成hex项

网友B:
如一楼所述,要配置选型里面勾选上hex。

网友C:
要勾选生成hex才行

网友D:
你应该是Keil没有勾选生成Hex文件吧。

网友E:
其实用Elf文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你要Hex文件做什么呢?没法下载程序?

网友G:
魔术棒,里面有个Output,Create HEX File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H:
要勾选生成hex文件以后才行

网友I:
没勾选生成hex吧

网友I(2023-02-08):
配置选型里面勾选上hex

网友J(2023-09-12):
如果编译过程中出现错误,可能会导致生成的HEX文件不存在或不完整。请检查编译输出窗口以查看是否有任何错误消息,并解决这些错误。

网友K:
请确保生成的HEX文件没有被保存到奇怪的路径或文件夹中,可以尝试在输出文件设置中指定一个明确的路径来保存生成的HEX文件。

网友L:
如果在KEIL软件中没有找到HEX文件,需要检查编译设置、编译命令和烧录工具等方面,找出问题所在,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网友M:
如果使用的是第三方烧录工具,可能需要在烧录工具中手动指定HEX文件路径。

网友N:
可能是由于编译选项或输出设置的配置错误导致未生成HEX文件。

网友O:
在KEIL中,可以通过"Project" -> "Options" -> "Output"选项卡来设置输出文件的格式和名称。请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输出文件格式,例如HEX文件(*.hex)。

网友J:
可能是因为文件被隐藏或者文件夹权限问题

网友P:
在编译设置中,可能没有选择生成HEX文件。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来打开编译设置对话框,然后在“Output”选项卡中选择“Enable output file”并指定输出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网友Q:
如果你之前生成过HEX文件,但现在找不到,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生成。在KEIL中,可以通过"Project" -> "Clean"来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生成输出文件。

网友R:
在Keil软件中打开您的项目。
转到“Project”菜单,然后选择“Options”。
在“Options”窗口中,选择“Project File”选项卡。
在“Project File”选项卡中,找到“HEX File”字段,并单击“Edit”按钮。
在“Edit HEX File”窗口中,您可以编辑HEX文件的内容。
单击“Save”按钮,保存您的更改。

网友S:
正确配置了编译选项和输出设置,以生成所需的HEX文件。

网友T:
在编译命令中,可能没有指定生成HEX文件。

网友U:
查阅KEIL软件的文档

网友V:
请确保你的项目配置正确,包括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配置正确的编译器选项等。这些设置会影响到生成的输出文件格式。

网友W:
检查你的代码是否存在编译错误,如果有错误,KEIL可能无法生成HEX文件。

网友E:
如第一层所述,在配置选择中选中'hex'。

网友X:
你可能没有在Keil上勾选“生成十六进制文件”。

网友Y:
在配置选项中检查hex

网友G:
在继续之前,您需要勾选“Generate hex file”

网友Z:
您需要勾选Generate Hex以继续

网友AA(2023-11-02):
如果您使用第三方刻录工具,您可能需要在刻录工具中手动指定十六进制文件路径。

网友AB:
魔术棒,检查输出、创建、十六进制和文件的选项。

网友AC(2023-12-07):
由于编译选项或输出设置中的配置错误,可能没有生成十六进制文件。

网友AD:
你需要十六进制文件做什么?

网友AE:
正确配置编译选项和输出设置以生成所需的十六进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