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现成的PIC16和pic18系列单片机的自举程序

楼主(2022-12-08):
现成的PIC16和pic18系列单片机的自举程序

楼主:
就是pic16和18的BootLoader底层程序  刷完之后用官方的AN1310软件通过串口烧程序

网友A:
MCC现在可以自动生成bootloader了.....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个帖子里有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3060-1-1.html

网友C:
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下载到现成的自举程序吗

网友D:
bootloader的底层程序我们使用mcc就自动生成了啊

网友E:
mcc自动生成的底层文件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打开呢

网友F:
一般自举程序的文件是什么尾缀的呢?我们可以手动进行修改吗

网友G:
启动万能的MCC, 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HFINTOSC. 添加EUSART1, memory和Bootloader Gene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