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体在哪

楼主(2022-12-08):
strlen的
keil的string.h里没有

网友A:
有,就在 string.h,

extern int strlen (char *);

网友B:
这些函数的实现代码,你是看不到的。比如 ,你见过 math.h中 sin 函数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C:
呵呵,strlen.OBJ代码在C51S.LIB里;有耐心的话,调用后在编译结果里看汇编代码吧。

网友D:
可以去翻NEWLIB的代码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肯定有的,标准函数,根stdio.h在一起。

网友F:
肯定有,strlen就在string的头文件里面。

网友G:
这么简单的函数,自己实现呗~

网友H:
应该是头文件没有导入正确吧。

网友I:
是导入头文件后,还是报错没有strlen函数?

网友J:
在string.h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