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LF25K42 EEPROM程序

楼主(2022-12-08):
PIC18LF25K42芯片,采用MPLABX 的MCC找不到 EEPROM的资源,调用PIC18.H的EEPROM_READ(addr),EEPROM_WRITE(addr, value)采用XC8(1.45)编译不能通过,于是看数据手册自编 了EEPROM读写程序:
/*////////////////////////////////////////////////////////
函数名:unsigned char ReadEeprom(unsigned char address)
功        能: PIC18LF25K42   EEPROM读一字节数据 适用EEPROM小于等于256字节
输        入:        无
输        出:        返回  地址address的1字节数据
修        改:
*///////////////////////////////////////////////////////////
unsigned char ReadEeprom(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NVMCON1 = 0;
    NVMADRL = address;
    NVMCON1bits.RD = 1;
    temp = NVMDAT;
    return  temp;
}
/*///////////////////////////////////////////////////////
函数名:void WriteEeprom(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功        能: PIC18LF25K42   EEPROM写一字节数据 适用EEPROM小于等于256字节
输        入:        addr EEPROM地址;addr EEPROM要写入的一个字节数据
输        出:        无
修        改:
*///////////////////////////////////////////////////////
void WriteEeprom(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NVMCON1 = 0;         // Setup Data EEPROM Access
    NVMADRL = addr ;     //Setup Address
                         //; Data Memory Value to write
    NVMDAT  =  Data;
    NVMCON1bits.WREN = 1; // enable write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disable interrupts

    NVMCON2 = 0x55; //unlock sequence
    NVMCON2 = 0xAA; //unlock sequence
// Set WR bit to begin write
    NVMCON1bits.WR = 1; //begin write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enable interrupts
    NVMCON1bits.WREN = 0; // enable writes

}

网友A:
MCC支持该芯片产生EEPROM代码。

网友B:
在MCC的“device resourece"里选memory就是

网友C:
mcc应该能直接生成吧

网友D:
其实, datasheet里面都有现成的代码..不用太迷信现成的代码这类的说法的...

网友E:
字节写个读写的函数也很简单啊.

网友F:
这是读写内部eeprom?

网友G:
现在存储芯片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H:
eeprom的资源也可以生成的吗?

网友I: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的。

网友J:
内部自带的eeprom的吗?

网友K(2023-01-07):
iic的基本代码。

网友L:
怎么才能写入pic内部的flash呢?

网友M:
感觉eeprom落后了好多了。

网友N:
读写EEPROM,是以前入门的基础程序。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pic18LF25K42 EEPROM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