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是按照CPOL 配置吗?

楼主(2022-12-08):
SPI配置好后,不使能,此时时钟输出是按照CPOL 配置吗?还是此时是未定状态?

网友A:
如果有板子的话,直接试一下呗。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C:
有一个默认的配置  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网友D:
不是未定状态

网友E:
按照CPOL 的默认配置

网友F: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CPOL 配置是何种配置啊

网友A:
用默认的配置试试看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配置过这个啊 它涉及到什么呀

网友F:
我测试了一下:不使能的时候(SPI is disable,but SPI's clock is enabled,CPOL=1)时钟信号是不跟着这个CPOL的值而变化的。直到你的SPI is enable(SPE@CR1置位),这个值才在GPIO上生效的。

网友D:
测试环境:
Hardware: STM32G071RB-Nucleo + 逻辑分析仪
Software: STM32CubeIDE + STM32HAL库

网友J(2023-02-20):
试试看默认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