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4和ICD4的接口定义不一样,貌似和Snap一样

楼主(2022-12-08):
Pickit4和ICD4的接口定义不一样,貌似和Snap一样

楼主:
AW是用来调什么的?

网友A:
DW应该是SPI接口MCU的Debug用的

楼主:
DATA Stream貌似可以用来做串口和SPI的调试,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呢?

网友B:
AW就是aWire接口,连aWire接口的目标器件

网友C:
Data Stream 用 Data Visualizer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avr-support/data-visualizer
更多操作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补充一下,之所以ICD4的接口线序比较奇怪是为了在同一个物理接口上兼容以前的6pin插头,所以你看到中间6pin的排序和传统ICD3是一样的,然后一边各扩展一根线,这样就可以兼容8pin的网线头。

网友B:
PK4是单排针的,还是第一脚对齐比较符合习惯吧

网友F(2025-02-13):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之所以ICD4的接口线序比较奇怪是为了在同一个物理接口上兼容以前的6pin插头,所以你看到中间6pin ...

请问原来用ICD3可以下载的,换到ICD4还是用6P的水晶头,能直接下载吗。 我这边换到ICD4后一直报错

网友G:
Pickit 4 使用了 Microchip 的 MPLAB PICkit 4 目标连接器

网友H:
ICD4比PICKIT4便宜吧?

网友I(2025-07-16):
PICkit4 与 ICD4 接口定义不同,PICkit4 采用 6 针 DEBUG 接口(含电源),而 ICD4 为 10 针标准 JTAG/SWD 接口,Snap 适配器可转换两者。

网友J(2025-09-19):
Pickit4 和 ICD4 的接口定义不同,Pickit4 与 MPLAB Snap 的接口定义一样。它们都采用 8 引脚单列直插式连接接口,其中 1 至 5 号引脚功能相同,可用于程序写入,而 ICD4 的接口定义与之不同,其接线更为复杂,且双排针容易接反。

网友K(2025-11-11):
Pickit4 与 ICD4 接口定义不同,却和 Snap 一致。Pickit4 和 Snap 均为 8 引脚单列直插接口,1 - 5 号引脚功能相同,适配同类编程调试场景。而 ICD4 采用 RJ - 11 接口,引脚定义和接口形态都和前两者差异大,若要适配需借助转接板转换。

网友L:
Pickit4、ICD4 与 Snap 的接口定义有异同。三者均支持 ICSP 接口(VPP、VDD、GND、PGD、PGC),核心编程引脚功能一致。但 Pickit4/ICD4 有额外调试引脚,而 Snap 更精简,仅保留必要 ICSP 线,外观和引脚排列可能不同,需核对手册确保接线正确,避免损坏设备。

网友M:
Pickit4、ICD4 与 Snap 接口定义有差异但存在共通性。三者均支持 ICSP(在线串行编程)接口,包含 VDD、VPP、PGD、PGC 等核心引脚。不过具体引脚排列和辅助功能(如调试信号)有区别,实际使用需匹配对应适配器或按手册接线,避免因定义不同导致连接错误。

网友N:
Pickit4、ICD4 与 Snap 的接口定义存在差异,但 Pickit4 和 ICD4 的接口不完全相同,而 Snap 的接口与之有相似性。它们均用于 Microchip 芯片编程调试,虽核心功能一致,但物理接口引脚定义和布局有别,使用时需对应适配的目标板接口,避免因接口不匹配导致连接故障或设备损坏。

网友O:
PICkit4、ICD4 与 Snap 的接口定义虽有差异,但核心编程引脚(VCC、GND、PGD、PGC)功能一致,仅部分辅助引脚(如 MCLR、VPP)定义或位置不同。使用时需对应芯片引脚连接,通过转接板适配不同接口,确保编程信号正确传输,避免因引脚错接导致设备损坏或编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