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分别输出弱、中、强三种PWM信号分别控制负载

楼主(2022-12-08):
使用单片机分别输出弱、中、强三种PWM信号分别控制负载,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啊 ! 用定时器的话怎么实现啊

网友A:
通过调PWM脉宽来实现

网友B:
用定时器和IO口模拟PWM是可以的  但是精度可能会比较差

网友C:
嗯,这要看什么单片机了  430的定时器通过捕获模式输出PWM是比较方便的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自带PWM

你说的可能是普通IO模拟   就定时  然后IO口翻转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D:
通过PWM脉宽调制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E:
调节pwm脉宽

网友F:
IO口翻转高低电平就可以

网友G:
如何配置pwm寄存器位脉宽调制模式的啊

网友H: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来实现强弱的转换呢

网友I:
通过调频和调幅均可以达到输出强弱信号的目的

网友J: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使用io直接模拟反而会更加方便

网友K:
楼主对弱、中、强三种信号的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L:
建议楼主使用定时器配合io口使用  调节输出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M(2023-01-19):
调PWM脉宽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