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买实体的好,还是虚拟示波器好

楼主(2022-12-08):
买实体的好,还是虚拟示波器好

楼主:
买最便宜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A:
示波器——建议还是 买 实体的好,最好是能 电池供电的。。

网友B:
需求呢?
买什么东西要根据需求决定吧。

网友C:
如果是普通的嵌入式开发,
用电脑做屏幕的示波器就很好。

网友D:
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C:
逻辑 分 析仪——可以考虑 虚拟的,但是 要有 丰富的 触发功能 才好。

网友B:
最便宜的逻 辑 分 析仪分析个串口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但最便宜的虚拟示波器真是废物了。

网友C:
用了几天,发现反应很迟钝,我真的说,我后悔了,以后一定买个实体的。

网友E:
嗯,是的,你这说的很对,最好是实体的,可以电源供电或电池供电,虚拟的卡的要死,波形贼难看。

网友F: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推荐国产的,这东西很成熟了,价钱比国外货便宜很多,功能却丰富不少。当然性能可能差一些,不过一般够用了。我现在用的就是淘宝上随便找了一个卖的比较多,用着还不错。质量可能要看脸,不过就算坏了再买一个也比进口货便宜。100M的只要1000左右。另外一定要选储存深度高的,差不了几个钱但好用很多。

网友G:
另外建议再买一个24M,8通道的虚拟逻辑 分 析仪。只要不到40块钱。因为软件部分用的是**的国外成熟软件,分析个串口,spi什么的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H:
这个是带逻辑分 析仪的,一共三百多,那个软件是基于Labview的,我看了代码,有Labview的东西。

网友F:
虚拟示波器实际就是个软件,容易受影响的

网友I:
建议实体的吧,虚拟在有些地方的没实体方便。

网友D:
你那个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我用的是基于saleae的,确实很好用。毕竟人家正版的要卖小一千的。

网友J:
最好是实体的,可以电源供电或电池供电,虚拟的卡的要死,波形贼难看。

网友C:
各有各的号  我喜欢虚拟的

网友K:
虚拟的 我喜欢虚拟的

网友C:
想要稳定的话 就买电池的实体机

网友B:
野外喜欢虚拟的 家里是喜欢用实体的

网友L:
我喜欢虚拟的 能存好多好多的数据

网友M:
看想花多少钱达到神效果啦

网友N:
各有各的好 看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F:
主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啊

网友N:
个人喜欢用虚拟示波器

网友O:
虚拟的采集速度慢

网友P:
台式的不方便携带 供电也不方便

网友Q:
当然有钱还是买实体示波器,虚拟的不好用的。

网友R:
要是有米,两种都买,出门调试用虚拟的,实验室用实体的。

网友S:
项目开发,而且AC偏多的,用实体的比较好哦

网友T:
实体的示波器比较稳定,但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U(2023-02-20):
看自己需求我觉得买实体的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