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汉字内码索引一直出警告!

楼主(2022-12-08):
typedef struct 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u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GB16_Typedef;
const GB16_Typedef  GB_16x16[] =          // 数据表
{
"差",0x00,0x04,0x24,0x24,0x25,0x26,0xA4,0x7C,0x24,0x26,0x25,0x34,0x26,0x84,0x00,0x00,
      0x41,0x21,0x11,0x89,0x85,0x8B,0x89,0x89,0xF9,0x89,0x8D,0x89,0xC1,0x81,0x01,0x00,
}

用XC8编译时提示
warning: (228) illegal character (0xB2)
warning: (340) string not terminated by null character
第二条警告,将   uchar Index[2];    改为   uchar Index[3];    就会消失,怎么消除第一条警告

楼主:
开发环境用的MPLABX  V5.15,不更换版本,编译器用的XC8 V1.41

网友A:
GB_16x16[] 这个里面有个X,感觉不稳

网友B:
另外还插入了中文字符?

网友C:
为什么不统一用数字

网友D:
“”表示字符串,有个结束0x00所以,“差”实际上是三个字节。
扩展资料:

对一个字符串常量,系统会自动在所有字符的后面加一个′\0′作为结束符。例如字符串″I am happy″共有10个字符,但在内存中它共占11个字节,最后一个字节′\0′是由系统自动加上的。

在程序中往往依靠检测′\0′的位置来判定字符串是否结束,而不是根据数组的长度来决定字符串长度。当然,在定义字符数组时应估计实际字符串长度,保证数组长度始终大于字符串实际长度。如果在一个字符数组中先后存放多个不同长度的字符串,则应使数组长度大于最长的字符串的长度

网友E:
228警告的意思是“该字符在C 代码中是非法的。有效字符包括字母、数字和构成可接受操作符的字符",”差“内码0xB2 0xEE,mplab应该只支持ASCII字符吧。

网友B:
我在新版本的xc8里没有这个警告,  试试看添加这个#pragma jis

网友C:
这不是很好的方法,还不如放着警告不管

网友F:
或者找到中文的编码缩写,尝试替换jis为中文编码缩写

网友G:
禁止这个警告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一定有很严重的原因。

网友E:
#pragma jis是什么意思?

网友I:
你用的那个版本的XC8呢

网友J:
代码里面直接放"差"这样的字符不是好习惯,建议改掉。

网友D:
原因是代码文件可以是各种编码,这个编码会依赖于系统和编辑软件而可能变化。

网友K:
这样的话很可能下次换个系统后这个代码就不能成功编译。

网友L:
你可以查一下GB2312,GBK,Unicode这些编码形式。

网友M:
为啥有个差字,不是统一的数字编写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表示字符串,有个结束0x00所以,“差”实际上是三个字节。
扩展资料:

感觉是差字的问题,对于字符数的问题很好理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E:
228警告的意思是“该字符在C 代码中是非法的。有效字符包括字母、数字和构成可接受操作符的字符",”差“内 ...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非法字符,建议楼主修改一下这个字符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P:
一个汉字是有两个内码,但什么把它分出来啊

网友Q:
所有的国标汉字与符号组成一个94×94的矩阵。在此方阵中,每一行称为一个"区",每一列称为一个"位",因此,这个方阵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有94个区(区号分别为0 1到94)、每个区内有94个位(位号分别为01到94)的汉字字符集。一个汉字所在的区号和位号简单地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该汉字的"区位码"。在汉字的区位码中,高两位为区号,低两位为位号。

网友R:
国标码 = 区位码(16进制化--区码和位码分别进行16进制转化)+2020H

网友S:
计算机只识别由0、1组成的代码,ASCII码是英文信息处理的标准编码,汉字信息处理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编码。 汉字交换码(国标码)主要用于汉字信息交换,我国国家标准局于1981年5月颁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代号为GB2312-80,共对6763个汉字和682个图形字符进行了编码。

网友T:
汉字在显示的时候,是以点阵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常见到的有16*16点阵、24*24点阵、32*32点阵。比如说“啊”的16*16点阵字模如下,共256Bits,占用32 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