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强制转换?

楼主(2022-12-08):
1个字节的长度,改成2个字节的。如何强制转换?

网友A:
enum{
       (int)RED
....
应该可以

网友B:
直接赋值前面加(short int)试试。

网友C:
重新创建一个数组,大小为两个字节呗。

网友D:
要看你想怎么变,有些变法是不可行的。

网友E:
在变量前面加上(int)

网友F:
前面加上(int)

网友G(2023-01-19):
强制类型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