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如何实现锁住

楼主(2022-12-08):
控制无刷直流电机如何实现在电机不转的时候能够锁住,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上下桥MOS全部关闭好像效果不好

网友B:
去看看教程,有个电机的教程

网友C:
锁不住,步进电机可以。步进电机可以,普通电机可以考虑加一相电压。比如ac相导通。

网友D:
任意位置锁住是困难的,需要电机位置做闭环反馈

网友E:
特定位置锁住就是给其中一对绕组给个电流,不过电流大了发热,电流小了锁定力矩不够。

网友F:
所以王道还是需要用矢量控制。。。。

网友G:
使用无刷直流电机,只是给一相电源接通就可以实现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