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22-12-08):
void kkimer_init(void)
{
  EA=1;
    ET2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0X10 ;
}
void FreqOut(unsigned int Freq)
{
   kkime = 256 - (500000/Freq);
     TH2 = 0XFF ;
     TL2 = kkime ;
     TR2 = 1;
     delay_nus(800);
     TR2 = 0;
}
void kkimer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5
{
    P1_2 = ~P1_2;
    P2_2=~P2_2;
    TH2 = 0XFF;
    TL2 = kkime;
}

网友A:
会用T0,就会用T2

网友B:
没有差别吗?我替换了以后没法开启

网友C:
不要关掉TR2

"TR2 = 0;"

网友D:
TR2 是定时器中断是否开启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差别吗?我替换了以后没法开启

基本没有区别,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F:
确实有问题,TR2=0后就没有等于1了。

网友G:
先看懂寄存器的功能,然后再写代码。

网友H:
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I:
可以先看一下寄存器功能

网友J(2023-01-19):
基本没有区别,寄存器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