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单片机c语言有没有nop函数的?

楼主(2022-12-08):
笙泉单片机c语言有没有nop函数的?

网友A:
这是标准指令, 各家8051 单片机都一定有的

网友B:
有啊,这是很基本的语句。

网友C:
肯定是有的,空函数,一般用于延时。

网友D:
有,可以拿【;】直接代替一个nop函数。

网友E:
基本单片机的C语言都有这个函数。

网友F:
基本上所有型号都有这个函数

网友G:
标准指令应该都会有的

网友H:
在单片机c语言中直接调用库函数即可

网友I:
汇编中为什么要用NOP

网友J:
在c语言里没有这个_nop_函数

网友K:
一个_nop_();函数延时多长时间?

网友L:
_nop_()包含在头文件intrins.h中。

网友M:
函数是在51单片机里使用的。

网友N:
_nop_()是一个空操作,对应于汇编语言中的NOP语句。执行该函数,将占用1个机器周期的时间,常用于局部短暂延时。

网友O:
_nop_();代表运行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P:
include<intrins.h> // 声明了void _nop_(void);_nop_();

网友Q:
采用“_nop_”函数,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

网友R(2023-01-19):
标准指令, 各家8051 单片机都一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