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win的能测试单片机型号吗?

楼主(2022-12-08):
megwin的能测试单片机型号吗?

楼主:
好像那个读取信息看不出型号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的。检测不到单片机型号。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这个信息。

网友C:
为啥要测试单片机型号?为了区分设备吗?

网友D:
可以自定义,在Flash里面存编号。

网友E:
这个应该检测不了

网友F:
没听说过可以读取型号

网友G(2023-01-19):
应该检测不到单片机型号

网友H:
这个测试是值得什么呢?

网友H:
这个是固定的指令的吗

网友I:
这个软件检测不出来的 。

网友J:
i可以在内部存储一个数值,用来判断单片机的型号的。

网友F:
应该是检测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