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怎么单步运行设置断点,开发板都无反应

楼主(2022-12-08):
本人用keil软件进行调试,后来用ICP连接电脑再连接了开发板,我记得以前我有个同学就是这样子,然后在keil软件中设置断点,可以看到当P25引脚高电平,开发板灯亮一下,再按keil软件将P25低电平,开发板灯灭掉。
但是我现在使用时,只能是把程序烧录到开发板,我在keil中怎么单步运行设置断点,开发板都无反应。
因为自己是第一次接触笙泉单片机,希望懂的朋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option for target 那里设置debug成On-chip-debug -drive

网友B:
确定设置的是开发板调试?

网友C:
你截图一下调试界面simulator和On-chip-debug -drive界面是不一样的。

网友D:
驱魔术棒里面看看Debug选项,然后截图。

网友E:
能进调试界面说明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和硬件由关系。

网友F:
看看设置的是不是开发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