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mc08 stlink 下载 invalid rom table

楼主:
lksmc08 stlink 下载 程序提示invalid rom table,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22-12-20):
先断电,把BOOT0短接片换位置1,keil配置修改一下:进Flash Download页面,把Program、Verify、Reset and Run前面的勾干掉,下载程序,即擦除。恢复BOOT0短接片位置。再把刚才修改过的Debug配置改回来,下载。
试试这样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