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 串口ISP下载

楼主(2022-12-09):
今天突然要用到STM32L0系列的ISP下载    发现网上资料好少。

经过大半天的折腾。。。

终于用L053的nucleo下成功了

下面分享一下下载过程:

首先   需要下载最新的 Flash Loader Demo V2.7

Flash Loader Demo v2.7.part1.rar

Flash Loader Demo v2.7.part2.rar

新版本介绍

* V2.7.0 - 15-September-2014
===========================
New Features
************
    + Adding support of New STM32F0xx/STM32F3xx/STM32F4xx/STM32L1xx/STM32L0xx/ devices
+ Project Source files upgraded to Visual Studio 2013

Known Limitations
*****************
    + Options Bytes management of STM8, STM32L1/L0 and STM32F0/2/3/4 devices is supported only in Command line version
      for batch programming,
    + Automatic selection of some STM8 devices may not work properly. If required, use
      command line version with batch files customization,
    + on Some STM32 MCus Write protection of last pages which is controlled by the last protection bit7
      in WPR3 options byte is working properly but the Graphical view of check boxes may not updated
      accordingly on some devices with large size greater than 128Kbytes.
      To enable/disable the write protection of last pages, you can check/uncheck only the first
      page of this group of pages on the graphical view.
    + STM32L "Erase all" feature is not supported. See AN2606 for more details.

通过标红部分  我们得知   v2.7的新版中添加了对STM32L0系列支持

还有  。。。不支持全片擦除。。

准备工作:

1,下载安装完Flash Loader Demo V2.7

2,你得有一个usb串口工具

3,在BOOT0   (pin60)焊接跳线或者接杜邦线

要使用isp下载    得设置stm32的启动方式 是从system memory

需要把boot1置低   boot0置高     然而搜索了L053的手册  并没有发现有boot1    但是找到了boot0

如下图   nucleo板子上用10K的R33把boot0接地了   板子默认从flash启动

查阅了一下boot0的电压范围 0`5.5V

于是   用万用表测出r33到芯片引脚的那端   焊一根铜漆包线   另一头插到5V上。

收藏

分享

关键词: STM32L053     串口     下载

pengchang1994
助工

网友(2016-04-07):
打赏

2楼

我用的是usart1

stm32L53R8的usart1  TX是PA9 对应D8      RX是PA10 对应D2

usb串口工具的RX TX和板子上usart1的RX TX交叉连接   接一根地线

接好之后  打开    Flash Loader Demo

然后最好先把板子的重新上电一复位一下  确保从system memory启动

板子上电后 点next

然后一路默认next

这一步 我们放进去需要下载的bin文件

这里我用mbed弄的一个blink呼吸灯   选第一个擦除。然后next

PS: 擦除全片我试过了    会提示失败。。

下载成功

然后拔掉boot0的跳线   让boot0默认置低

重新上电复位     让stm32从flash启动   blink闪起来了~

到这里大功告成~

有哪位大神有L0系列的更好的串口下载方式希望可以分享下~

网友A(2022-12-10):
也可以使用swd口来下载程序嘛

网友B:
我们使用了上述的两种方案——基于硬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通过串口下载与升级,自己编写的bootloader与上位机;

通过swd口下载程序,有一个工位用于烧写程序

网友C:
STM32L0支持哪些烧录的方式呢?

网友D:
用的stm32f205xG的芯片,之前别人把程序写进去remap掉了SWD烧写功能的数据引脚,所以SWD和JTAG烧写都不能用。改用isp方式串口烧写之后遇到了读保护的问题,无法进行烧写,尝试了多个软件去解锁读保护也是失败。

网友E:
STM32单片机系统存储器中有一段Bootloader代码,他的主要作用为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代码到单片机内部Flash中。

网友F:
还是习惯stlink,可以调试。

网友G:
在安装好USB串口驱动后,打开串口下载软件FlyMcu,该软件是mcuisp的升级版本

网友H:
stlink和串口都可以

网友I:
采用ISP升级方式是一种节约代码空间的方式

网友J:
整体来说STM32L053的体验还不错,功耗也很低

网友K:
感觉串口烧写太慢了。

网友(2023-01-14):
stm32的串口1以ISP方式下载完程序后,可以作为串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