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替DRV8701

楼主(2022-12-09):
请教一下:
之前方案用的是MCU+DRV8701+4个NMOS管,用于驱动H桥控制有刷直流电机。DRV8701以及MOS管额定电压24V,极限电压可做到40V。
现在想用凌鸥方案,即用LKS32AT086直接驱动外置的4个NMOS管,来代替之前方案的MCU+DRV8701。
有这么几个疑问:
1-该方案是否可行;
2-LKS32AT086是否支持最大40V的驱动电压;
3-软件设计难不难,因为主要是驱动电机,如能有大差不差的demo做参考是最理想的。
谢谢!

网友A:
您好,1 首先该方案是可行的,我们目前方案是三相电机驱动,现在相当于只用的两相,所以方案可行;2 驱动电压40V是预驱供电吗?(这点我不确定),AT086预驱供电电压范围是7-20V,详情可以参考我们的datasheet:(https://www.linkosemi.com/AutoGrade/list.aspx);3 H桥驱动方案应该是有的(目前主要做三相电机驱动),详情可以咨询我们市场赵经理 13598870628或zhaojie@linkosemi.com

楼主:
谢谢及时回复。原理图如下
GH和GL应该小于20V,
就是这个SH引脚,直接接MCU,没问题吧。Vmotor最大4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及时回复。原理图如下

GH和GL应该小于20V,

这个就是母线电压是40V,没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是能用来直接驱动H桥MOS管,挺好的。
有没有对应的评估板做评估测试。还有就是有没有微芯或QQ技术交流群,这样有问题可以直接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是能用来直接驱动H桥MOS管,挺好的。
有没有对应的评估板做评估测试。还有就是有没有微芯或Q ...

1、ATO86有对应评估板的,针对你提出的替代方案,24V的母线电压超出了MCU中预驱的供电范围(7~20V),需要增加一路24V到15V的电源转换,即可实现完全替代。可参见Datasheet 22.2 图 22-1 LKS32AT086N8Q9 驱动模块典型应用图 .
2、开发板和交流群,可以联系我们市场赵经理 13598870628或zhaojie@linkosemi.com。他可以把你拉到交流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