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 MCU答疑

楼主(2022-12-09):
Q: CW32 MCU的NRST管脚有何特点?
A: NRST管脚默认功能是MCU外部复位输入,也可以复用为 GPIO 输入端口。该管脚有永久内部上拉电阻(典型值7kΩ或者8kΩ),因此如果希望复用为GPIO输入,它只能检测管脚的低电平和下降沿;同时,切记在MCU初次上电过程中,必须保证该管脚电平为高,否则将会导致MCU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MCU正常启动之后,建议延时1~2秒之后,再将该管脚复用为GPIO输入。

Q: CW32 MCU有哪些系列?
A: 目前CW32 MCU有通用高性能MCU、安全低功耗MCU、无线射频MCU等3个系列。其中射频MCU集成了无线收发器,主要包括CW32R031(2.4GHz BLE-Lite)系列和CW32W031(Sub-1G)系列。

Q: CW32 MCU用什么IDE开发?
A: 推荐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Keil μVision for ARM等IDE开发CW32 MCU应用,其中新版本IAR EWARM直接支持CW32 MCU,Keil MDK-ARM则需要安装CW32 MCU Pack包。

Q:CW32 MCU用什么仿真器开发?
A:理论上各主流IDE枚举的、支持ARM Cortex内核的所有硬件仿真器,比如:J-LINK,ULINK,DAP,ST-Link等,都可以仿真、下载CW32 MCU的应用代码。如果想实现量产或者离线下载应用代码,则必须配套支持CW32 MCU的PC端软件,因此推荐使用CW-Writer或者其他第三方烧录器。

Q: CW32 MCU的工作电压、工作温度是多少?
A: CW32通用型MCU工作电压是1.65V~5.5V,射频MCU工作电压则是1.8V/2.2V~3.6V;通用型CW32F系列MCU,比如:CW32F030、CW32F020、CW32F003、CW32F002等,其工作温度为-40℃~105℃,其余系列,比如:CW32L083、CW32L031等低功耗系列,以及CW32R、CW32W等射频MCU的工作温度均为-40℃~85℃。

Q:CW32 MCU最低功耗能做到多少?
A:CW32L系列,比如:CW32L083、CW32L031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可低至600nA以下,CW32L010则可低至0.3uA;其它系列,比如:CW32F030等,电流可低至20uA以下。

Q:CW32 MCU提供哪几种封装?
A:目前可以提供TSSOP、LQFP、QFN、SOP等四种封装形式,各封装尺寸取决于MCU的具体型号,请参阅其Datasheet。

Q: CW32 MCU内部ADC精度如何?
A: CW32 MCU内部12位ADC性能很好,电压误差可低至1mV。

Q:CW32 MCU的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48MHz后,程序跑飞,为什么?
A:CW32 MCU内部FLASH存储器支持最快24MHz的操作时钟,当配置的HCLK频率大于24MHz时,需通过FLASH控制寄存器(FLASH_CR2)的WAIT位域,来配置插入的等待HCLK周期个数。HCLK频率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HCLK频率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3个等待周期。注意:此操作必须在时钟频率切换之前执行。

Q:SWD端口设置成普通GPIO,导致无法连接仿真器,怎么办?
A:参考MCU用户手册,首先让MCU进入ISP工作模式,再通过MCU的UART1(SWD)接口,采用USB转UART模块,运行CW-Programmer软件,完全擦除MCU的FLASH。建议应用代码中,芯片上电复位后适当延时一段时间,再将SWD端口切换为普通GPIO端口。

Q:CW32W031的无线通讯距离有多远?它有什么优势吗
A:CW32W031(Sub-1G)空旷区域通信距离可以达到5km,主要实现小数据量、低功耗、复杂环境长距离通信。相比于NBIoT技术,Sub-1G节省了资讯费。

Q:CW32R031有何特点?
A:CW32R031是CW32L031与PAN1026的合封芯片,是CW32R030的低功耗改进型。它工作在 2.400GHz ~ 2.483GHz 的ISM 频段,有BLE及XN297L两种模式,其中BLE模式兼容 BLE 4.0 广播包、数据包,可与手机 App 或其他蓝牙设备进行广播蓝牙通信,但无蓝牙协议栈。因无线通讯距离受环境影响大,采用PCB板天线,实测室外空旷有效距离30米左右。

Q:CW32W031支持CAD,这个是什么功能?
A:信道活跃检测(CAD)是一种无线唤醒技术,相较于传统的信号强度指示 (RSSI),CAD 在检测可能低于接收机底噪声的信号时更加优越!

Q:CW32系列是否有汽车级MCU?
A:CW32A030C8T7是首款基于Cortex®-M0+内核的车规级MCU,它是武汉芯源半导体首款通过AEC-Q100 (Grade 2)车规标准的主流通用型车规MCU产品。

Q:CW32L系列低功耗MCU的Vcore管脚如何使用?
A:CW32L系列低功耗MCU的Vcore管脚,是MCU内部集成的稳压器供电输出,必须外接 1μF电容到地,且仅限内部电路使用。Vcore的典型电压值为1.5V,注意:千万不能将其连接到MCU的VDD/VDDA管脚,否则可能会损坏IC。

Q:CW32L010的安全运行库保护是什么功能?
A:它是针对用户指定的MCU内部FLASH数据,提供的一种读保护功能;该功能生效后,就可以禁止对安全运行库进行任何形式的读取操作(比如CPU、 SWD、 ISP 均无法正确读取该区数据), 但不影响调用和运行处于该区的程序;写入安全运行库保护功能控制字后,通过 NRST 复位或上下电复位立即生效;功能生效后,通过SWD读取其数据时,均为0。

学习一下

网友A:
等待3个时钟周期是不是有点长了

@E=MC2U :这个不影响啥吧,芯片FLASH的读写速度肯定是有限制的,这个芯片内部是加了CACHE的,不然主频跑不了那么快
HCLK频率大于24MHz,小于等于48MHz时,需要插入1个等待周期;HCLK频率大于48MHz时,需要插入2个等待周期。观察仔细的,赞!

网友B:
通过这些问题算是对芯源有点了解了

网友C:
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等待3个时钟周期是不是有点长了

三个时钟周期还好吧,就开机执行一次。

网友E:
MCU内部ADC精度有这么高?一般单片机的内部ADC都很飘的。

网友F:
SWD端口最好是预留来调试,不要用作普通GPIO。

是的

网友G(2023-04-19):
引用 网友E:
MCU内部ADC精度有这么高?一般单片机的内部ADC都很飘的。

还可以,国产里面属于不错的水平了.

网友H:
cw32f030c8t6,3.3V供电正常下载,改为5V供电,jlink,stlink,cmsr-dp下载,都不行。然后所有外设芯片,全部都去掉了,也都不行,测量了RST电压,都正常,请问下什原因,我已经查了2天了,还没解决

网友H:
芯片也换了试了,跪求解决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cw32f030c8t6,3.3V供电正常下载,改为5V供电,jlink,stlink,cmsr-dp下载,都不行。然后所有外设芯片,全 ...

不会有问题的!请检查MCU的SWD接口与仿真器的连接线是否正确?且需将MCU的VDD接入仿真器SWD接口的电源检测脚,比如:VTref。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会有问题的!请检查MCU的SWD接口与仿真器的连接线是否正确?且需将MCU的VDD接入仿真器SWD接口的电源检 ...

现在用仿真器都是四线,VCC、SWD、CLK、GND。现在使用仿真器VCC供电CW32,将VCC改为3.3,一切正常,一样的电路将VCC改为5V,就无法下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会有问题的!请检查MCU的SWD接口与仿真器的连接线是否正确?且需将MCU的VDD接入仿真器SWD接口的电源检 ...

要是电路或者连线有问题,3.3应该也无法下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仿真器都是四线,VCC、SWD、CLK、GND。现在使用仿真器VCC供电CW32,将VCC改为3.3,一切正常,一样 ...

提醒一下:标准版的J-LINK\ST-LINK,均不支持5V输出的,请确认电路的电源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E(2023-06-08):
引用 网友G:
还可以,国产里面属于不错的水平了.

有实测效果图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实测效果图吗?

附件请参考!

网友J:
安富莱电子的H7-TOOL开发工具可以仿真烧录芯源的单片机

网友K:
总结的很详细,支持下。

网友L:
都是一些很典型的问题

网友M(2023-08-02):
提醒一下:标准版的J-LINK\ST-LINK,均不支持5V输出的,请确认电路的电源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E(2023-10-07):
最好保留SWD端口用于调试,而不要将其用作常规GPIO。

网友F:
芯片也换了又试,跪下来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N:
通过这些问题,我对核心来源有了一些了解

网友O:
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网友D:
最好保留SWD端口用于调试,而不是将其用作常规GPIO。

网友P(2023-11-07):
安富来电子的h7工具开发工具可以模拟烧录核心源的单片机

网友Q:
单片机的内部adc精度很高,一般单片机的内部adc是浮动很大的。

网友R:
在你的支持下,总结非常详细。

网友S:
请问官网勘误手册中有提到进入深度睡眠之前应该将主频降低至4M,为什么深度睡眠中的示例代码却没有这个步骤? 到底以哪个为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S:
请问官网勘误手册中有提到进入深度睡眠之前应该将主频降低至4M,为什么深度睡眠中的示例代码却没有这个步骤 ...

请以用户手册为准!
如果部分型号CW32 MCU的用户手册的PWR章节重点提醒: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之前,用户必须配置 HCLK 时钟频率小于或等于 4MHz,否则易造成内核损坏。请务必HCLK降频。此提醒涉及的MCU型号有:CW32F030、CW32F020、CW32F002、CW32F003、CW32R030等。

网友S:
引用 网友I:
请以用户手册为准!
如果部分型号CW32 MCU的用户手册的PWR章节重点提醒:在进入深度休眠模式之前,用户必 ...

好的,谢谢

网友S:
CW32 MCU 在进入deep sleep 模式前 配置 PWR_InitStructure.PWR_Sevonpend 以及 使能FLASH低功耗使能控制 ,是否可以在 初始化的时候 就将这些配置好? 这样避免每次进入睡眠都重新配置一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S:
CW32 MCU 在进入deep sleep 模式前 配置 PWR_InitStructure.PWR_Sevonpend 以及 使能FLASH低功耗使能控制  ...

当然可以!请结合具体应用分析,因为系统有可能会修改各配置的初始值。

网友T:
IAR不方便的就是,芯片支持包不能单独更新。

网友S:
CW32 支持 ram 奇偶校验,如果发现奇偶校验错误,建议怎么处理? 目前是 触发奇偶校验错误后,直接复位,可是感觉这样用处也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S:
CW32 支持 ram 奇偶校验,如果发现奇偶校验错误,建议怎么处理? 目前是 触发奇偶校验错误后,直接复位,可 ...

关于MCU的RAM奇偶校验出错,建议先将其中断使能控制位 RAM_IER.PARITY 设为 1,允许其产生中断。当RAM奇偶校验出错时, CPU 会响应中断服务,可以在其ISR中增加异常处理代码,比如:输出警告信息、重要数据备份等,不建议简单地软件复位,因为如果真的是硬件故障,RAM奇偶校验出错将不断重复,无法根除。

网友U(2023-12-10):
请问楼主其他的一些问题能够帮忙解答一下嘛

网友V(2024-04-04):
需要将CW32 MCU的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16MHz或32MHz时,您需要修改MCU的系统时钟配置。这通常涉及到修改MCU的系统控制寄存器(SysConfig register)和时钟控制寄存器(Clock Control register)。

网友W:
CW32L系列MCU在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可低至600nA以下,而其他系列的电流可低至20uA以下。这使得CW32 MCU非常适合于需要低功耗的应用场景。

网友X:
MCU通常支持多种时钟源,如内部振荡器、外部晶振等。

网友Y:
CW32 MCU的系统时钟可以通过软件配置进行更改。默认情况下,系统时钟源通常设置为内部的8MHz振荡器。如果需要更改系统时钟频率,可以修改时钟源配置,选择外部晶体振荡器、外部时钟输入或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并通过时钟树的配置来改变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Z:
在MCU的初始化代码中,配置PLL(相位锁定环)以将外部16MHz时钟倍频到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设置时钟树的分配,确保系统时钟分频器(System Clock Divisor)和/或APB分频器(APB Prescaler)的设置与所需频率相匹配。
启用外部振荡器,并将其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AA:
不同的时钟设置会对MCU的功耗产生影响。

网友AB:
CW32 MCU内部的12位ADC具有很高的精度,电压误差可低至1mV,这使得它非常适合于需要高精度模拟信号测量的应用。

网友AC:
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CW32 MCU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AD:
可以使用支持ARM Cortex内核的主流硬件仿真器,如J-LINK、ULINK、DAP、ST-Link等进行仿真和程序下载。对于量产或离线下载应用代码,建议使用CW-Writer或其他第三方烧录器。

网友AE:
低功耗系列如CW32L083、CW32L031,以及射频MCU的工作电压为1.8V/2.2V~3.6V,工作温度为-40℃~85℃。

网友AF:
CW32 MCU的开发环境推荐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和Keil μVision for ARM等IDE。这些IDE提供了强大的代码编辑、编译和调试功能,能够帮助开发者高效地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

网友AG(2024-05-19):
总结的非常到位。

网友AH:
关于CW32 MCU的问题,请具体说明疑惑点。无论是功能、性能、编程还是应用问题,我会尽量简洁明了地解答。

网友AI(2024-06-19):
芯片也发生了变化,并再次尝试,跪下来寻找解决方案

网友O:
swd端口最好留作调试用,不要作为普通gpio使用。

网友R:
芯片也变了又试,跪下来求解答

网友AJ:
通过这些问题是对核心来源的一点了解

网友Q(2024-08-03):
我换了芯片。我乞求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S:
请问使用CW32L031 系列,采集外部电压因为范围大,需要使用 VDD3.3V做基准,然后需要采集芯片内部温度,需要切换到内部基准1.5V, 频繁切换AD基准,有做一定的延迟,和刚切换后采集的值丢弃的处理,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E:
安普莱电子的h7 tool开发工具,可以模拟烧芯源的单片机

网友N:
mcu内部的adc精度有那么高吗?

网友AK:
非常经典的常见问题

网友D:
MCU通常支持多个时钟源,如内部振荡器、外部晶体振荡器等。

网友AL(2024-09-03):
芯片也变了又试,跪下来想办法,

网友P:
通过这些问题对核心资源有了一点了解,

网友AM:
单片机内部ADC非常精确。一般单片机内部ADC波动较大。

网友AN:
Ample Electronics的h7,工具开发工具,可以模拟一个单片机烧核心源码,

网友AO:
MCU内部的ADC非常精确。一般单片机内部的ADC波动很大。

网友AP:
非常不错的避坑案例分享

网友AQ(2024-10-07):
MCU内部的ADC非常精确。一般单片机内部的adc波动很大。

网友AR:
问一下哈,IAR EWARM直接支持CW32 MCU这个是你们需要跟IAR申请吗?还是芯片怎么配置一下就可以接入到IAR了啊

网友AS:
芯源低功耗MCU硬件连接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R:
问一下哈,IAR EWARM直接支持CW32 MCU这个是你们需要跟IAR申请吗?还是芯片怎么配置一下就可以接入到IAR了 ...

当然需要向IAR申请,提供相关软件、硬件工具即可!

网友AT(2024-11-09):
最好保留swd端口用于调试,不要作为普通gpio使用。

网友AU:
CW32L010在MDK540环境中仿真找不到寄存器列表更换SVD文件依旧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AU:
CW32L010在MDK540环境中仿真找不到寄存器列表更换SVD文件依旧不行?

1、请检查C:\Users\(本机用户名)\AppData\Local\Arm\Packs\WHXY\CW32L010_DFP\1.0.0\SVD目录下是否存在CW32L010.svd文件?其中,本机用户名会各有不同。
2、如果没有该文件,运行解压软件,试试手工将WHXY.CW32L010_DFP.1.0.0.pack文件中的SVD目录下的文件,解压到如下目录即可:
C:\Users\(本机用户名)\AppData\Local\Arm\Packs\WHXY\CW32L010_DFP\1.0.0\SVD

不中,MDK里边的System Viewer File 文件我已经自定义路径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I:
1、请检查C:\Users\(本机用户名)\AppData\Local\Arm\Packs\WHXY\CW32L010_DFP\1.0.0\SVD目录下是否存在CW ...

Debug截图请参考!
请检查路径中\SVD目录下是否存在:CW32L010.SFR,CW32L010.svd两个文件?

网友AV:
查阅文档:首先应仔细阅读MCU的数据手册、应用笔记和开发指南等文档。/寻求支持:如果遇到问题无法解决,可以寻求厂家技术支持或在线社区的帮助。/实验和测试:通过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或进行实际实验来验证和解决问题。

网友AW(2024-12-11):
通过这些问题,我可以对核心来源有一点了解

网友O:
芯片也换了又试,跪下来想办法

网友AX:
关于CW32 MCU的疑问,欢迎提出。关于其功能、性能、编程等相关问题,我会尽力解答。请具体描述问题,以便提供准确帮助。

网友P(2025-03-02):
MCU有多种时钟源选择,包括内部振荡器和外部晶振等,可以灵活调整时钟信号,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Y:
建议保留SWD端口用于调试,不要将其用作普通GPIO,以确保调试的便捷性并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F:
IAR软件的一个不便之处是,它无法单独更新芯片支持包,这使得使用过程较为繁琐。

网友AZ:
这些都是开发中的实际问题,需要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BA(2025-05-29):
我想用微秒级的定时器去做315M无线通讯的接收解码,这个微妙级的定时器该怎么去配置,或者说获取定时器CNT计数值的函数是什么?

网友BA:
引用 网友BA:
我想用微秒级的定时器去做315M无线通讯的接收解码,这个微妙级的定时器该怎么去配置,或者说获取定时器CNT ...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CW32F003芯片

网友BB(2025-07-30):
CW32W031空旷区域通信距离可以达到5km,主要实现小数据量、低功耗、复杂环境长距离通信。

网友BC(2025-11-10):
目前CW32 MCU有通用高性能MCU、安全低功耗MCU、无线射频MCU等3个系列

网友BD(2025-12-13):
请问一下,已经烧录到芯片里(比如L010)的程序,我如何读取芯片中的版本信息?(或者软件校验和?)用什么工具,有官方指导说明吗?

例如已生产出的一批PCBA,想确认芯片里的软件版本信息。
询问了深圳代理的FAE,他给我答复是无法读取。怎么可能不能读取呢?盼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BD:
请问一下,已经烧录到芯片里(比如L010)的程序,我如何读取芯片中的版本信息?(或者软件校验和?)用什么 ...

Sorry,无法读取CW32 MCU用户烧录的软件版本信息,除非你在Flash的固定位置保存了该信息。
不过,采用CW-Writer(烧录器)+ CW-Programmer(PC端软件)的组合,可以读取CW32 MCU整片Flash的内容,并生成HEX文件以及校验码。
如果想以此校验码直接与用户的固件对比是否匹配,建议用户生成固件时,使用0xFF对Flash未使用区间进行填充。

网友BB(2026-02-28):
CW32 MCU的NRST管脚设计很有特点,内置永久上拉电阻,既可作复位输入也可复用为GPIO

网友BB:
CW32 MCU产品线覆盖很广,包括通用高性能、安全低功耗和无线射频三大系列

网友BB:
开发CW32 MCU时推荐使用IAR或Keil,IAR新版本直接支持,Keil需安装Pack包。

网友BB:
低功耗是CW32L系列的一大亮点,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能显著延长续航时间。

网友BB:
如果不小心将SWD端口设为普通GPIO导致无法连接仿真器,可通过ISP模式配合UART1接口恢复

网友BB:
CW32 MCU提供TSSOP、LQFP、QFN、SOP四种封装,方便不同板级空间和散热需求的设计。

网友BB:
内部12位ADC精度也很高,电压误差可低至1mV,满足大多数模拟采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