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事漫谈] 回流焊温度曲线知识讲解

楼主(2022-12-09):
回流焊温度曲线知识讲解

        回流焊在业内俗称炉子,按类型分有普通空气炉,氮气炉、真空炉,普通的产品用空气炉,对气泡率要求低的则需要选择氮气炉或真空炉,一般这些都是高端产品,集中在航空航天、半导体、军工等对品质要求高的产品,回流焊炉是一个长的温控炉,主要的作用就是高温溶解锡膏,将电子元件与PCB焊盘牢固的粘贴,回流焊炉一般有4个温区,不同温区的用途不一样,炉温控制曲线就非常的重要,炉温控制曲线好,焊接的PCBA板子品质好,可直接流转到后续工艺环节,大大增加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产能。

下面英特丽小编给大家讲解下回流焊温度曲线这方面的知识

回流焊温度曲线是什么?可以查看这篇文章:SMT回流焊的温度曲线说明与注意事项

一个典型的温度曲线它分为预热、保温、回流和冷却四个阶段。

预热段:

该区域的目的是把常温PCB尽快加热,以达到第二个保温特定目标,但升温速率要控制在适当范围以内,如果过快,会产生热冲击,电路板和元件都可能受损;过慢,则锡膏助焊剂挥发不充分,影响焊接质量。一般规定Z大速度为4C/s。然而,通常上升速率设定为lC/s〜3C/s。典型的升温速率为2C/s。

保温段:

温度从120V ~ 150V升至锡膏熔点的区域。保温段的主要目的是使各元件的温度趋于稳定,尽量减少温差。在这个区域里给予足够的时间使较大元件的 温度赶上较小元件的温度,并保证焊膏中的助焊剂得到充分挥发。到保温段结束,焊盘及元件引脚上的氧化物被除去,整个电路板的温度达到平衡。

回流段:

这区域里加热器的温度设置得Z高。回流段其焊接峰值温度视所用焊膏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推荐为焊膏的溶点温度加20C -40C,峰值温度一般为210C-230,再流时间不要过长,以防对SMD造成不良影响。

冷却段:

这段中锡膏中的锡粉已经熔化并充分润湿,应该用尽可能快 的速度来进行冷却,这样将有助于得到明亮的焊点并有好的外形和低的接触角度。缓慢 冷却会导致电路板的更多分解而进入锡中,从而产生灰暗毛糙的焊点。在极端的情形下, 它能引起沾锡不良和减弱焊点结合力。冷却段降温速率一般为3C/s,,冷却至75C即可。

江西英特丽电子科技

SMT贴片、pcba代工一站式服务
回流焊炉加氮气的作用?氮气回流焊接的优缺点?http://www.intelli40.cn/news/431.html

回流焊和波峰焊的区别  http://www.intelli40.cn/news/4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