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函数直接输出

楼主(2022-12-09):
MPC82G516,由于产品设计的是用的串口2,所以我想通过串口2发送数据。调了好久还不是不能发送,请大虾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我想通过库文件studio.h的printf函数直接输出。但是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A:
UART2仅能使用特定的波特率定时器作为其波特率发生器,因此无法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B:
MPC82G516带有第2个UART,和第1个UART一样,也有4种运行模式,两个UART有区别

网友C:
应该是第二个UART需要配置其他定时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把。

网友D:
如果由UART2应该是可以配置的,找一下代码。

网友E:
printf重定向,需要重新编写putc函数的。

网友F:
需要导入C微库,然后定义一下putc函数。

网友G:
printf重定向,需要编写putc函数

网友H:
UART2应该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I:
printf实际调用 putc实现

网友J:
putc是函数, putchar()是在stdio.h里定义的宏

网友K:
rintf会自已的调用fputc函数来实现串口数据的输出?

网友L:
官方printf函数一次只能定向一个串口,而通过自实现的printf可实现任意串口同时发送。

网友M:
C语言函数:vsprintf了解一下。

网友N:
51单片机C语言中使用printf函数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O:
只要去 stdio中改掉这个函数即可。

网友P:
单片机用printf()函数输出数字到串口,

网友Q:
printf函数指向putC函数,即发送一个字符

网友R:
这跟单片机没关系,这是C语言的库函数 使用时只需将 putc函数(被printf函数调用)换成串囗发送函数即可

网友S:
如果想用printf的话,要自己去写一个函数

网友T:
主要是调用printf,编译相关库故程序就会很大,导致溢出。

网友U:
只要在需要用printf的文件里#include <stdio.h>就可以了

网友V(2023-01-09):
如果不使用puts函数,而是printf函数,需要在格式串最后手动添加换行符。

网友M:
单片机里printf()和scanf()函数怎么用的?

网友H:
printf重定向,需要重写putc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