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独立中断端口

楼主(2022-12-09):
4BIT MCU中哪些MCU的端口中断是独立

网友A:
端口中断是有条件限制的,就是其它所有输入口都必须回到同一电平后才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B:
嗯,否则新的中断就无法产生

网友C:
下降沿触发的,所有输入口必须回复到高电平后才可以有新的中断触发

网友A:
听说后来版本可以了

网友D:
69P42有限制的吧

楼主:
独立的呢

网友E:
69P55独立

网友A:
看相应的中断寄存器是否有分出各个位的中断使能及中断请求标志

网友F:
早期的4位MCU的I/O中断会是相互影响的,后期新出的都是独立,即I/O中断每个口可以独立设置

网友G:
仔细查看规格书你就会发现相互独立的都是有每个I/O单独设置的

网友H:
对的,例如SH69P55A的388H,389H,38AH,38BH这4个寄存器

楼主:
嗯,我再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I:
所谓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是说io中断和其他类型中断分开的妈

网友J:
我印象中 io口的中断一般都是独立的啊

网友K:
io口中断就是一个 进入中断后才可以判断是哪个bit发生的中断

网友L:
现在的单片机是可以单独为每组io口设立中断的吗

网友M:
老的单片机是不独立 现在新出的大部分都是独立的中断

网友N:
4位机的中断口有些型号是独立的 需要看楼主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