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想调用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

楼主(2022-12-09):
PIC单片机里的 __delay_ms() 这个函数想调用需要包含什么头文件

网友A:
加上#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网友B:
XC8不用调用头文件,只用定义#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频率,_XTAL_FREQ是时钟频率。

网友C:
XC16要调用“libpic30.h”头文件,同样要定义#define FCY 10000000UL频率,FCY是指令频率。

网友D:
只需要xc.h就可以了,注意编译器用xc8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上#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正解,楼主直接添加#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这个就可以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发一下程序大家再确认一下

网友F:
添加#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