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h文件里面没有extern声明.c中的函数

楼主(2022-12-09):
stm32.h文件里面没有extern声明.c中的函数

楼主:
有人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
我发现在ccs里面.c文件里面写的函数,比如function(),在其.h文件的最后需要加extern void function();否则编译的时候会报错。然而在stm32里面,.c文件当中的函数,对应的.h文件里没有加类似的extern void function();,只是在最后void function();了一下。

网友A:
不一定要声明啊;
可以在主程序中包含啊

网友B:
目前还没用过CCS,不太了解,加extern的作用表明引用的变量或函数在其他文件中定义

网友C:
函数声明时加上 extern,是可选的,不会改变语义。而要求必须加上 extern,不符合 C 标准。

楼主:
是要求必须加,这样做是不符合C标准的,也就是说可加可不加,最好加上对吧

网友D:
请问楼上这个是为什么吗?我不是很懂啊

网友E:
自己可以定义啊

网友F:
不一定要在。h里声明啊

网友G:
需要整体看一个工程文件

网友E:
肯定有相关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在主程序中面大

网友I:
找找吧 不一定在头文件里

网友G:
没报错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