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出现这个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2-09):
Memory address is out of range,truncated to 7 bits

网友A:
地址超了

网友B:
应该没啥事吧

楼主:
那就好,我还以为我使用间接寻址出问题了

网友C:
间接寻址怎么搞?

网友D:
先在RAM BANK0中定义一个临时寄存器,然后RAM BANK1中定义一个你使用的寄存器

网友E:
再通过一些语句实现间接寻址

网友F:
LZ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4bit MCU中操作不在bank0中的ram所出示的提示了。

网友G:
对,一般不在bank0的ram赋值需要通过在bank0里面的临时变量来实现间接赋值。

网友C:
如果直接对非bank0寄存器赋值就出现LZ所说的提示了。

网友H:
那怎么赋值呢

网友I:
LDI   tmp, xx   ;tmp是在bank0里面的临时寄存器
STA  ram         ;ram是非bank0里面的目的寄存器

网友J:
一般这个都不与理会,呵呵

网友K:
变量定义超界了

网友L(2024-04-03):
地址值错误?

网友M:
在C或C++编程中,如果你使用了一个指针或变量来存储内存地址,并且该指针或变量意外地溢出了其有效范围,那么也可能导致这个错误。

网友N:
检查编译器和调试器设置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