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喂狗怎么喂

楼主(2022-12-09):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怎么用它呢,中断里写什么,可以保证程序不跑偏?

网友A:
喂狗语句还是执行WDTCTL = WDT_MDLY_32

网友B:
喂狗的时间是根据系统本身的情况制定的

楼主:
库函数不是有参考吗

网友C:
一般要在主循环处喂狗,

网友D:
另外在程序某些地方,如果执行某些任务的时间超过看门狗的时间,那么也需要喂狗。

网友E:
这里如果是一个循环,那么必须注意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网友F:
把喂狗的语句放在小的循环体内时,要高度警惕这里会不会形成死循环。

楼主:
看门狗不是为了防止程序跑偏的,而是为了在程序跑飞时,能有一个可靠的恢复机制

网友G:
主循环显然比中断更合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程序跑飞了,中断也有可能触发,那么在中断中喂狗就不能及时察觉到主程序跑飞

网友E:
要根据不同的应用来合理的安排才能获得最大的应用。照抄照搬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H:
LZ要喂狗的话一定得对程序的执行时间把握好。

网友I:
防止程序跑飞而设置的看门狗,一般在主程序中设计

网友J:
在带操作系统(比如ucOSII)的环境下,如果是简单的防止程序陷入死循环,可以考虑在idle进程喂狗,这样可以避免过多的开销

网友K:
喂狗是一个大学问啊

楼主:
在适当的地方喂一下就行

网友L:
怎么喂 需要对整个程序的流程都非常熟悉

网友G:
对时间的把握要精确

网友A: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开看门狗

网友M(2024-05-13):
定期检查你的代码以确保没有死循环或无限等待。

网友N:
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作为最后的安全措施来防止由于未知错误导致的程序冻结。

网友O:
尽可能避免长时间的阻塞操作,特别是那些会阻止喂狗操作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