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边沿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楼主(2022-12-09):
外中断4是边沿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166A

网友A:
查看datasheet啊

楼主:
查遍166A的手册,没有找到外中断4是边沿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如果两种都可以,在哪里设置

网友B:
可以配置成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

网友C:
这个不是初始化的时候,干的事么

网友A:
这得看你配置的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

网友D:
这两种触发方式都可以 关键看楼主想要怎么用

网友E:
这两种触发方式都应该是支持的  看实际的需求了

网友F:
确定应用方式后在寄存器中配置成相关的触发方式就行

网友G:
看寄存器的设置啊 有两个bit是用于设置外部中断方式的

网友H:
在寄存器的介绍里边就有啊  ,就是地板发的图片

网友I:
可以配置成电平触发 以及单边沿触发以及双边沿触发方式

网友J:
这个都是可以配置的吧。

网友K:
你需要配置为边沿触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