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22-12-09):
例如:

void prog1(unsigned char sr)
{
       ......;
       if(sr&0x40)   //条件1
       {
            ....;
            .....;
          return;
        }

     if(m==0x56)    //m为全局变量  条件2
       {
              if(n>5)return;    //n为全局变量   条件3
               else
               {......;}
        }

}

main()
{
      .....;
      prog1(TSR)

}

下面说一下我的理解,请大家指教:
return是用来结束函数的,
如果条件1成立,运行到第一个return语句后,结束prog1()函数,后面的if语句就不运行了;
如果条件2和3都成立,那么运行到第二个return语句后,跳出prog1()函数;此时这个prog1()什么也没做就结束了。

是这样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如果这样的函数相当于空函数,而且编译器有可能会警告:
void prog(void)
{
         if(1)
         {
                 return;
         }

        // other code;
}

网友B:
任何时候运行到RETURN则当前程序立刻结束

网友C:
void main()中void 是无返回值,而return是返回值,所以会报告错误

网友D:
直接去掉void

网友E:
是这样的,不过prog1第一行的【......;】语句是会执行的。

网友F:
执行了return,后面的语句就不会再执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函数相当于空函数,而且编译器有可能会警告:
void prog(void)
{

如果直接这样是会报错,但是楼主的代码不是这样的。

网友H:
你可以调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这个逻辑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