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移植Letter Shell

楼主(2022-12-09):
本文移植Letter shell,通过串口输入命令,与开发板交互。
Letter shell的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NevermindZZT/letter-shell,最新的版本是3.1.2,也正是本文移植的版本。

在移植之前首先要保证串口收发正常,本文使用串口轮询发送和中断接收。
1、串口相关代码
void SerialInit(void)
{
            /* GPIOA. */
    RCC_Enable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A, true);
    RCC_ResetAHBPeriphs(RCC_AHB_PERIPH_GPIOA);

         /* UART2. */
    RCC_EnableAPB1Periphs(RCC_APB1_PERIPH_UART2, true);
    RCC_ResetAPB1Periphs(RCC_APB1_PERIPH_UART2);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

    /* PA2 - UART2_TX.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2;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AF_PushPull;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A, GPIO_PIN_2, GPIO_AF_1);

    /* PA3 - UART2_RX. */
    gpio_init.Pins  = GPIO_PIN_3;
    gpio_init.PinMode  = GPIO_Pin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GPIOA, GPIO_PIN_3, GPIO_AF_1);
    UART_Init_Type uart_init;

    /* Setup the xfer engine. */
    uart_init.ClockFreqHz   = 24000000u; /* 48mhz, APB2. */
    uart_init.BaudRate      = 9600u;
    uart_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XferMode      = UART_XferMode_RxTx;
    uart_ini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

    /* Enable RX interrupt. */
    UART_EnableInterrupts(UART2, UART_INT_RX_DONE, true);
    NVIC_EnableIRQ(UART2_IRQn);

    /* Enable UART. */
    UART_Enable(UART2, true);
}

void SerialSend(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
        for(uint16_t i=0; i<len;i++)
        {
                while ( 0u == (UART_STATUS_TX_EMPTY & UART_GetStatus(UART2)) ){}
                UART_PutData(UART2, (uint8_t)data[i]);
        }
}
2、Letter Shell接口

主要是shell_port.c文件中的userShellWrite和userShellRead,本文使用串口中断,可不实现userShellRead。

short userShellWrite(char *data, unsigned short len)
{
        void SerialSend(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SerialSend((uint8_t *)data,len);

    return len;
}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h;

    if(0u != (UART_INT_RX_DONE & UART_GetInterruptStatus(UART2)))
        {
       ch=UART_GetData(UART2);

                shellHandler(&shell, ch);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用户shell初始化
*
*/
void userShellInit(void)
{
    shell.write = userShellWrite;
    shellInit(&shell, shellBuffer, 512);
}
shell对象和缓冲区:
  1. Shell shell;
  2. char shellBuffer[512];

完成以上后,调用void userShellInit(void)函数,初始化即可,正常运行shell。

3、shell配置

shell_cfg.h文件中,主要是对shell进行配置的,可以配置用户名、密码等参数,可根据实际需要裁剪。

4、新增命令

本文新增了reboot命令,来进行测试:

/* 系统重启 */
void reboot(int argc, char *agrv[])
{
        NVIC_SystemReset();
}
SHELL_EXPORT_CMD(SHELL_CMD_PERMISSION(0)|SHELL_CMD_TYPE(SHELL_TYPE_CMD_FUNC), reboot, reboot, reboot);
5、现象

本文使用SecureCRT串口终端与mcu交互。

网友A:
letter shell 3.0是一个C语言编写的,可以嵌入在程序中的嵌入式shell,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串口命令行

网友B:
etter-shell的移植非常简单,自己实现串口读写一个字符的接口,自己编写一个初始化函数,完成

网友C:
letter-shell具备很多功能,可以通过宏定义来开启或者关闭,在shell_cfg.h文件中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网友D:
在调试的模组比较复杂时,比如SPI Flash、LCD屏幕这些,我希望可以在串口直接调用某几个功能函数开始执行,当移植了shell之后,在代码中只需要添加一行宏定义,就可以在串口中调用此函数开始执行

网友E:
函数最大传入参数个数由shell_cfg.h中的宏定义配置

网友F:
在lettershell中输入keys命令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的按键键值解析

网友G:
这个必须使用超级终端才行吗?

网友H:
能不能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I:
一个可以嵌入在程序中的嵌入式shell

网友J:
Letter Shell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K:
注册函数怎么搞的?

网友L:
怎么注册shell命令呢?

网友M:
Letter Shell主要自己写串口的吗?

网友N:
这个Letter Shell会占用多大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Letter Shell主要自己写串口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必须使用超级终端才行吗?

普通串口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