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伙帮忙看下国外的这个4-20mA输出电路

楼主:
这个是根据实物绘制的,这个电路如果供电有波动,会不会对输出有影响?

网友A(点评):
这个会影响到电路正常工作的,线路属于恒流源电路。

楼主(2022-12-09):
这个电路是绝对成熟稳定的电路,都是已经工作十几年的电路,纯进口的,这是根据原线路绘制出来的。

网友B:
检查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先仿真看一下

网友D:
恒流源电路的基本要求是供电电压要稳定。
另外不要迷信进口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个电路其实并不好,更合理的电流调节点应该是去调运放+输入端的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流源电路的基本要求是供电电压要稳定。
另外不要迷信进口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个电路其实并不好,更合理 ...

这个电路我也感觉到有点奇怪,如果说ADC这里浮空的话,可能造成输出电流过大,烧坏上面的150R电阻。

网友E:
楼主原电路:

改进电路:

网友E:
楼主原电路其实可以变形为下面电路,这样更容易理解与计算:

还有,回答楼主问题:电源VCC(24V)波动对输出电流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F(2025-03-18):
V/I这块可以试一下上海客益电子的GP110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