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不同的bank定义多个变量

楼主(2022-12-09):
PIC16F873A  想在bank1  A0H单元定义一个变量
TEMP  EQU  A0H
结果报错Symbol not previously defined (a0)

像这种在同一个映射不同的bank定义多个变量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寄存器可以定义成0x20,使用时先设置Bank为1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A0前面要加一个0?

网友C:
改成0xa0 或者 H'a0'

网友D:
另外操作时注意切换ban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可以定义成0x20,使用时先设置Bank为1就行了。

正解说明设置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