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子锁用PIC哪款单片机合适

楼主(2022-12-09):
电子锁用PIC哪款单片机合适

网友A:
电子锁要选用低功耗产品

网友B:
产品开发完成后再考虑降低成本的问题

网友C:
看楼主你自己的要求,一般是根据要求选性价比高的型号

网友D:
pic16的单片机不行吗?

网友E:
选择低功耗的产品是最好的

网友F:
低能低耗的

网友G:
电子锁使用什么通信?

网友H:
首先楼主应该考虑通信方式,然后再考虑功耗优先低功耗,整体方案成型了就基本可以设计开发了

网友I:
这个看你对成本要求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