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提高A/D转换精度

楼主(2022-12-09):
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VDD=5V,要进行采样的信号电压为1V〜2V,但是得到的电压值始终精度不太高,请问在不换单片机的前提下,该如何提高A/D转换的精度呀

网友A:
对要进行采样的信号通过电路进行调整,把信号进行放大,调整到接近有效区间电压再送给单片机进行模/数转换,这样就能很好的提高精度。

网友B:
选个稳定的电源

网友C:
只选个稳定的电源似乎不够,应该在AD转换前加一个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D:
参考电压已经确定是内部5V的,是不能选了的,被测电压也已经给定了,也不能选,所以这里最好是通过一个信号调理电路进行调理,来提高精度,如2楼所说的

网友E:
把输入信号放大到接近5V

网友F:
需要提醒一点:因为每种AD芯片都会有一个最小的分辨率(即每个数所代表的最小电压值),所以要正确选择参考电压及被测电压.

楼主:
问下四楼的朋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抗混叠滤波器的原理?谢谢

网友D:
可以选用一个转换精度比较高的外部A/D呀

楼主:
2楼的有效区间电压指的是哪个电压范围呢

网友G:
既然不换电路,那就只能提高采样的精度了,如果你用的一阶滤波,可以考虑用二阶滤波

网友H:
用外部AD不是好多了吗

网友I:
软件上要做好滤波处理,用滑动平均处理

网友J:
能不能加个软件,这样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A:
建议楼主, 采用外部参考电压方式, 将vref = 2.5v, 这样, sh69p43 可采到接近满幅的 data.

网友H:
硬件上对被检测电压进行放大

网友C:
对AD值进行过采样,提高采样率然后作平均值处理,也能变相提高AD采样精度

网友K:
可以借助外部设备提供精度的吗?

网友:
转换的精度跟分辨率有关系的。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的参考电压 应该更稳定一点

网友M:
外边接的信号还得考虑电阻是不是相匹配

网友N:
将采集速度和被采样信号做一个合理的倍数关系

网友O:
也可以在软件处理上采取一些简单的滤波算法

网友P:
要尽量保证被采样信号位于采样的中值部分

网友Q:
可以使用滤波器的。

网友R:
采样电路设计,参考电源的精度和稳定性,软件滤波,校准等。

网友:
单片机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S:
这个精度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T:
使用稳定的信号源吧。

网友U:
这个参考电压一定要稳定的。

网友V:
跟AD芯片关系很大。

网友W:
滤波以后的信号是否为真实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