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时5ms

楼主(2022-12-09):
在全速模式下测试,用的中断传输,每发送64个数据,也就是一个包长,就要延时5ms

楼主:
最少4ms,否则就会丢包。

网友A:
?我感觉那不是会很大的限制USB通讯的速度吗?

网友B:
中断传输的时间多少?

网友C:
中断传输间隔最低1ms,每次64,应该可以到64kBs

网友D:
你至少要把当前包发送出去再发另一个包吧。最好的办法是发当前包时判断标志位。

网友A:
这个使用时可以看看
PSoC Creator系统参考指南----中文的! //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7003

网友E:
可以算算就知道了啊

网友F:
楼主 延时是很必要的

网友G:
你这个延时算是短的了

网友H:
延时不够当然会丢包啊

网友E:
楼主是说的在何种通讯模式下啊

网友I:
这样做会严重拖慢数据传输速度的啊

网友J(2024-05-14):
程序延时5ms,还是USB传输数据要延时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