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2C模块死机

楼主(2022-12-09):
最近调试I2C模块,正常通讯没问题,可是如果人为短路SCL和SDA线,发现I2C模块死了,怎么也恢复不了。
死机后我的操作有以下几种:
1、复位SWRST,重新发送START--->调试结果,START,发送不了。
2、复位SWRST,在SDA口做普通的IO发送9个脉冲,开启I2C,重新发送START--->调试结果,START,发送不了。
3、关闭I2C,在SDA口做普通的IO发送9个脉冲,开启I2C,重新发送START---->调试结果,SDA口无法发送脉冲,START,发送不了。
4、先发STOP,然后关闭I2C,SDA口做普通IO发送9个脉冲,开启I2C,重新发送START---->调试结果,SDA口无法发送脉冲,START,发送不了。
请问,你们遇到I2C模块死机,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全部重新初始化看看;

网友B:
也不一定是STM8的I2C模块死机;

网友C:
另外你的I2C,STM8和谁相连?

楼主:
就是一个LED驱动芯片,TM1650,正常通讯没有问题,就是出了问题,恢复不了。现在在用IO模拟

网友D:
我现在在调I2C,start位也是发送不了,想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用看门狗

网友F:
看I2C总线规范如何说:软件复位

网友G:
这个我以前碰到过,是读取外部器件数据时错误,然后外部器件没有释放总线造成。我是通过把SCL,SDA口切到普通IO状态虚读取数据,然后发送停止位结束总线操作。这样外部器件就可以释放总线了,然后再复位MCU的I2C模块.后

网友A:
请问什么叫死了啊  是没反应了还是说反馈的错误码啊

网友H:
估计是时序不对了

网友A:
运行多久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网友I:
换一个别的通讯模式的啊

网友F:
楼主试出结果来了吗  公布一下啊

网友J:
重新初始化试试

网友K(2024-08-31):
遇到 I2C 模块死机的问题,尤其是当 SCL 和 SDA 线短路时,确实可能导致 I2C 模块失去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