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滤波前后的变化是怎么看的

楼主(2022-12-09):
大家平时做项目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一些数据处理的问题,比如说对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做滤波,滤波前后的变化是怎么看的

网友A:
看平均 看噪音

网友B:
单单直接看数据变化还是用什么软件绘制一个图还是什么呢

网友B:
如果是的话,那是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C:
大家平时是怎么看单片机里程序改了之后运行速度的变化的

网友D:
你可以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 给电脑分析。那边可以用MATLAB

网友E:
导出EXCEL分析,或者用MCU厂家自带的软件分析;

网友F:
用肉眼看就可以啊  如果懒得看 就自己做个小程序看曲线

网友G:
我都是用C#编写上位机的程序

网友H:
之前听说Excel就可以做串口助手,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就行啊

网友I:
也可以看具体的现象是否和预期相符

网友E:
不太会对比着看

网友G:
也可以通过看单片机运行情况进行判断

网友J:
看数据有没有改善就知道了啊

网友K:
可以用厂家给的测试工具测试

网友L(2024-05-14):
可以输出到PC端拟合成图形看

网友M(2024-08-31):
使用折线图或散点图来直观地展示滤波前后的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