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实现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12-10):
STM32是单线程的,通信协议层和应用功能层的耦合性比较低,如果独立运行,提高效率不少,主要实现的方法有哪些呢?

网友A:
想同时执行多个任务,那只能上系统了,RTOS走起。

网友B:
你可以试试RTT,这个系统最近很火。入门超容易。

网友C:
DoubleQ系统小、运行快、移植简单、运行稳定,首选。

网友D:
double Q吧,小而且功耗很低

网友E:
最简单的系统就是定时器分片应用系统。

网友F:
孤陋寡闻,DoubleQ是啥?

网友G:
说的号专业  看不太懂

网友H:
跑系统啊 这个好

楼主:
中断或者跑系统

网友I:
干脆就跑系统吧 这样快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中断可以不

网友A:
请问 什么叫单线程啊

网友J:
您的要求是多少呢  我还真么这种感觉

网友G:
请问什么是耦合性呀 是说速度匹配不上吗

网友K:
如果线程很多的话会出现很多的冲突

网友L:
可以使用单片机系统来解决实时性的问题

网友M(2024-08-31):
虽然STM32在传统意义上是单线程的,但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不同层的独立运行和高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