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受到干扰后会出现HardFault中断

楼主(2022-12-10):
由于外部接感性负载,干扰比较强,受到干扰后会出现HardFault中断,我的目标是尽量恢复现场,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求好的建议

网友A:
主要从硬件设计着手解决干扰问题,尽量不要出现HARDFAULT通过软件设计可以解决一部分干扰带来的问题

网友B:
但对复杂情况无能为力,而且会带来系统状态的短时失常,有点亡羊补牢的意味

楼主:
硬件当然有做,但是不能保证100%都解决,就是说如果出现HardFault,软件要怎么处理,就像最后都使用看门狗一样

网友C:
进去以后马上软件复位

网友D:
出现HARDFAULT一般是误操作内部某些非法资源,很多情况下非法读写非合理ram

网友E:
由于干扰进入HARDFAULT还基本少见。

网友F:
再者,从HARDFAULT角度,既然硬件HARDFAULT了,相当于死机了,软件只能重启,

网友G:
至于重启方式,一般使用狗,当然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

楼主:
软件重启是一种做法,但是这样变成内存又重新初始化过,还是不能尽量恢复现场

网友H:
把比较重要的现场数据都保存下啊;
复位后,判断是上电复位还是什么复位

网友I:
先找出hardfault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由于干扰,令程序对一些异常条件处理出现问题导致的。

网友D:
重启用狗是8位mcu常用之道,不过 cortex M内核 是提供了 内核重启和cpu重启寄存器控制命令的

网友J:
加抗干扰的器件

网友K:
端口设计保护电路。

网友I:
你这就是脉冲造成的吧?
端口设计上脉冲防护功能。

网友L:
干扰会导致hardfault?学习了!

网友L:
硬件HARDFAULT了,相当于死机,软件只能重启

网友M:
铺地或者加一个屏蔽壳

网友N:
这个硬件的问题还是用硬件电路解决吧

网友O(2024-08-01):
使用适当的去耦电容(如100nF和10µF)在电源引脚附近,减少电源噪声和尖峰。
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包括电源干扰、信号线路干扰、接地问题、布局设计不合理等。

网友P:
硬件设计上增加滤波设计,或者屏蔽设计,软件上启用看门狗功能。

网友Q:
受到干扰后,系统可能出现HardFault中断,这通常是由于程序运行出现严重错误导致的。中断处理需检查程序状态、内存访问等,以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网友R:
而且从hardfault的角度来说,既然硬件是hardfault,就相当于崩溃了,软件只能重启。

网友S:
尝试访问无效的内存地址或者未对齐的内存地址。

网友T:
如果堆栈设置不正确,无论是太小还是过大,都可能导致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栈溢出或栈破坏,从而引发HardFault中断。

网友U:
hardfault的发生一般是由于一些非法内部资源的误操作,很多情况下是非法读写不合理的ram。

网友V:
尝试进入一个不存在的异常级别。

网友W: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光耦或其他隔离技术将敏感部分与噪声源隔离。

网友X:
当HardFault中断发生时,处理器会自动保存当前的执行状态,并跳转到固定的中断向量地址(通常是0x00000000)执行HardFault中断服务例程(ISR)。在HardFault ISR中,通常会记录故障的详细信息,然后执行一个无限循环,以防止处理器进入未知状态。

网友Y:
错误的时钟配置会导致STM32运行不稳定,尤其是在超频情况下,可能导致HardFault中断。例如,错误的晶振频率配置或PLL设置可能导致时钟速率过高,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Z:
程序的堆栈空间耗尽,导致处理器无法继续执行正常的函数调用。

网友AA:
至于重启的方法,通常用狗,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方式,

网友AB:
在必要时使用铁氧体磁珠或共模扼流圈来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AC:
当代码中使用的数据类型与预期不符时,可能会导致程序流程异常,进而触发HardFault中断。例如,若某个操作需要处理整数,但实际给予了浮点数,程序可能会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AD:
在处理HardFault问题时,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ARM Cortex-M处理器知识和调试技巧。

网友AE:
非法存储器访问、非对齐数据访问以及从总线返回错误等硬件相关的错误也会引发HardFault中断。这些错误通常涉及硬件层面的异常。

网友AF:
但是它对复杂的情况无能为力,它会带来系统状态的暂时紊乱,这是一点点的修复。

网友AG: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有足够的屏蔽和隔离,以防止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AH:
执行了非法的指令,例如:无效的指令编码、操作数类型不匹配等。

网友AI: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传递给函数或方法的参数类型与其定义的类型不同,也可能导致HardFault中断。这种情况下,程序可能在不可预测的地方崩溃。

网友AJ:
这就是脉冲对你的影响吗?

网友AK:
在电源引脚附近增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干扰。

网友AE:
电气噪声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处理器接收到意外的信号,从而触发HardFault。

网友AL:
一旦进入,软件就会重置,

网友AM:
数组越界访问和野指针是导致HardFault中断的常见原因。这些情况通常发生在C语言编程中,当数组索引超出范围或指针未初始化时。

网友AN:
这些中断的返回指令无效。

网友AO:
在ISR中,可以通过查看特定的寄存器来确定错误的原因,例如HardFault状态寄存器(HFSR)和故障地址寄存器(FAR)。

网友AP:
HardFault可能是由于程序中的错误或不当操作引起的。检查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死循环或其他可能导致问题的因素。

网友AQ:
养条看门狗。

网友AR:
使用片上Flash进行参数存储时,如果参数存储区与代码区重叠,可能导致HardFault中断。代码区或参数区被意外覆盖是常见的错误来源。

网友AS:
在处理硬故障问题时,通常需要一些arm、cortex-m处理器知识和调试技能。

网友AT:
看到HardFault就头疼

网友AU:
如果可能,使用光耦合或其它隔离技术将敏感器件与噪声源隔离。

网友T:
利用调试器或仿真器来捕获HardFault发生时的上下文信息,以便更准确地定位问题。

网友AV:
这得想办法从硬件解决吧

网友AW:
对电路板进行 EMI 防护设计,减少干扰。

网友AX:
电噪声或电磁干扰会导致处理器接收到意外信号,从而触发硬故障。

网友AY:
字段数据越重要,保存的越多;

网友AZ:
使用光耦或其他隔离技术来隔离MCU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电气连接。

网友BA:
当发生硬故障时,使用调试器或仿真器捕获上下文信息,以便更准确地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