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密绕线机出现的四大问题

楼主(2022-12-10):
    使用精密绕线机通常会出现四个问题:扁平度-----匝数-----极性-----伤线

    一、谈谈扁平度,影响平坦度的因素有很多:

    1.精密绕线机设备问题:

    A.机器不稳定,有振动和摆动,设备维修与保养

    B.绕线轴与机器主轴不是同心的,并且在旋转时会摆动,安装不合理,轴做得不好。

    C.出口喷嘴过大,管路可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摆动,出口喷嘴不合适。

    D.线轴尺寸与塑料壳上的孔不匹配,间隙太大,旋转时塑料壳会摇动,工具和材料不匹配。

    2.精密绕线机设置和调试问题:

    A.起点:根据胶壳套在线轴上的位置进行设置,然后在实际调节过程中根据试绕效果进行微调;

    B.宽度:根据胶壳绕线槽的宽度设置,然后根据试绕效果调整微调;

    C.线径:将特定部分的总宽度除以要缠绕的总匝数,以获得粗线径。在实际调整中,根据试绕效果进行微调。闭合绕组的不同要求需要分节完成;铜线的缠绕/捆扎通常是由于线径或宽度设置不合理引起的;头的大小通常是起点或宽度不合适。

    D.张力:缠绕动态张力应适度,太大或太小都会损害电缆的整洁度;当张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增加张力无助于减小线圈的体积,反而会使橡胶壳变形更大,从而影响线径。较大的单行特别引人注目!

    E.出线嘴与橡胶壳之间的距离过大,由于惯性引起的电线的自由摆动变大,电缆的控制减弱。出线嘴和橡胶壳之间的距离应作不同处理:导线直径较大时,导线会稍小。远点的排列会更整齐。

    F.引线框松动,并且随着线的摆动左右摆动。

    3.精密绕线机使用问题:橡胶壳在缠绕过程中未插入到位或移动。

    二、谈谈匝数。影响匝数的因素有很多:

    1.精密绕线机设置:在多节中完成一个绕组时,要格外小心;不停下来减速也会影响;

    2,绕线方式:绕线方式应正确;

    3,机器故障:异常噪音,旋转不均匀(不固定,快速,有时缓慢)

    第三、极性:通常是手动设置,操作有问题,与设备有关。

    第四、经常遇到的伤线问题:

    1.铜线(即导线装置)的路径有问题-----与金属零件的摩擦,残留导线末端,其他残留物等,以避免在滑动时与铜线直接接触。与硬物接触时,请始终检查滑轮是否自由旋转,并经常清洁螺纹口中的羊毛垫和异物。

    2.橡胶壳上的硬毛刺被刮擦

    3.收卷张力-过大的张力,没有收紧和收卷慢车

    4.最后,这是人为因素。一些员工在使用精密绕线机过程中会随意堆积和挤压,这也可能导致电线损坏。因此,正确使用精密绕线机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避免出现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