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板子需要通信 需要共地 要不就有可能通讯错误

楼主(2022-12-10):
为啥么 两个开发板电源是分开接的 然后这两个板子需要通信 需要共地 要不就有可能通讯错误 这是为啥呢

网友A:
不共地,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不一致。

网友B:
需要共地,要有参考电位

网友C:
有线通信肯定要共地啊,除非是隔离。

网友D:
一般数字通信,都需要公地的。

网友E:
这是必然的,就比如我和你对话,需要在一个频道上是一样的。

网友F:
为了让对方知道我发的电平1是电平1,电平0是电平0

网友G:
如果两个板子接在同一个电源,其实也是默认共地了。

网友H:
当然要共地,不然没有参考啊

网友I:
为了让两个板子有共同的参考点

网友J:
这个共地是必须的 ,否则电平基准不一样的。

网友K: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L:
肯定要共地啊,不然参考基准怎么办?

网友M:
共地以后,参考电压就一样,信号一致了。

网友N:
单片机实现的效果很难吗?

网友O:
你使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P:
通信错误,就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Q:
如果不共地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共地是给板子一个相同的电压的。

网友R:
说明电平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S(2023-02-02):
两个分开的板子信号传输需要地线吗

网友M:
加入DCDC隔离后怎么实现RS232串口通信

网友T:
电池作为供电电源,需要考虑共地问题吗

网友U:
做pcb板各个模块全部共地吗?

网友V:
不同的电路板 如何共地

网友W:
rs485通讯信号地要共吗?

网友X:
点对点串口通信是否需要共地?

网友Y:
两块电路板之间用线相连,但不共地会怎样?

网友I:
有线通信肯定要共地啊

网友Z(2023-07-24):
请问楼主是什么通讯方式差分信号有时候就不需要共地的

网友AA:
楼主做过验证嘛?有时不共地也没事

网友AB:
这个共地也不是绝对的,一般还是看通信方式和干扰排除

网友AC:
因为要在一个频道上呀,电压

网友AD:
楼主其实你可以设计板子将2个板子电源共用,这个没什么难度

网友AE:
共地与否还是跟具体的通信方式有关,共地好处比较多

网友AF:
共地其实就是有一个基准0V

网友AG:
In order for the two boards to have a common reference point

网友AH:
有线通信一定是总来啊,除非是隔离的。

网友AI:
一定要总来啊,还是参考标准?

网友AJ:
为了让那个人知道我的头发是1级,1级,0级是0级

网友AK:
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跟你说话一样,需要的是同样的一个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