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ortex-m3堆栈的切换

楼主(2022-12-10):
开始是这样的,在移植eCos时遇到一个编译错误,代码如下
//=========================================================================
// State switch VSR
//
// This is called from the init code to switch execution from the main
// stack to the process stack. We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
// other things that are best done in asm code such as disabling interrupts
// and setting the control register.
//
// The adjustment to MSP by 1/2 interrupt stack size allows code to
// throw exceptions without corrupting the execution stack. This is
// only necessary for non-kernel configurations (e.g. RedBoot, Stubs)
// since kernel configurations will switch to a thread stack before
// they should throw an exception.

        .global hal_switch_state_vsr
        .thumb
        .thumb_func
        .type   hal_switch_state_vsr, %function
hal_switch_state_vsr:

        mov     r0,#CYGNUM_HAL_CORTEXM_PRIORITY_MAX
        msr     basepri,r0

        mov     r0,#2                   // Set CONTROL register to 2
        msr     control,r0
        isb                             // Insert a barrier

        msr     psp,sp                  // Copy SP to PSP

#if !defined(CYGPKG_KERNEL)
        sub     sp,#(CYGNUM_HAL_COMMON_INTERRUPTS_STACK_SIZE/2)
#endif

        orr     lr,#0xD                 // Adjust return link
        bx      lr                      // Return to init code on PSP now

#endif

网友A:
这段代码编译的时候报错,Error:r13 not allowed here--'msr psp,sp'。

楼主:
R13寄存器可以保存两个指针MSP和PSP

网友B:
M3有两个等级,一个是用户级和特权级,这个好理解,为了安全嘛

网友C:
M3有两种模式,线程模式和handler模式,线程模式运行主应用程序代码,handler模式运行异常和中断的代码,而且在handler模式下,只能用MSP指针。

网友D:
错误的原因是不是在handler模式下执行的msr psp,sp这条指令所以报错了

网友E:
处于什么考虑需要两个堆栈指针,而且要这样应用呢

网友F:
msr 指令,源操作数不允许是 r13(sp) 和 r15(pc)。

网友G:
你需要把 sp 转到一个普通寄存器中再 msr 到 psp

网友F:
mov r0, sp
msr psp, r0

网友H:
汇编指令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I:
果然如此,编译通过了,哈哈。
大神可不可以跟我讲下为什么要有两个堆栈指针呢

网友B:
两个栈指针为了提高 RTOS 的效率而设置。

网友C:
应该是语法不对吧,好像没有 msr psp,sp  这样用的

网友A:
在handler模式下,只能用MSP指针。

网友J:
貌似是这样使用 mrs r0, psp     msr   psp, r0  sp用法不对

网友K:
效率应该被降低了吧,栈指针切换需要额外的指令开销,这个目的应该是为了安全

网友L:
线程模式运行主应用程序代码,handler模式运行异常和中断的代码

网友M:
msr是特殊到通用吧,拿个寄存器中间临时放一下。msr和mrs好像要在特权级才能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

网友N:
两个堆栈指针是为多任务而设计的
假设只用一个堆栈的话。在一个多任务系统中,有2个任务,任务1最大使用100字节堆栈,任务2最大使用100字节堆栈,如果进入中断最大要使用1000字节,那么至少要分配1100字节堆栈给任务1,分配1100字节给任务2.那么总堆栈消耗2200字节。  ----只有一个堆栈时,每个任务都要给中断准备中断堆栈空间
如果有2个堆栈的话,任务1只要分配100字节堆栈,任务2分配100字节堆栈。中断使用主堆栈1000字节。那么总共消耗的堆栈就只有1200字节了。   ----2个堆栈的话,任务堆栈只需要分配自己的堆栈就好了,所有中断共用一个主堆栈。
假设有n个任务。那么就省掉了(n-1)个中断堆栈大小

网友O:
看不懂代码啊

网友P:
不太明白堆栈怎么切换

网友Q:
M3和M0的模式还不同吗?

网友O:
涉及到切换吗 是不是仅仅地址不对啊

网友R:
真的看不懂代码

网友S:
M3有两种模式,线程模式和handler模式,handler模式下只能用MSP指针

网友T(2024-05-15):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并以这种方式应用两个堆栈指针

网友U(2024-08-31):
堆栈切换的主要机制是通过控制寄存器中的堆栈指针和堆栈选择寄存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