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这里Debug的大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10):
map文件最后的:

==============================================================================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12288       1024        268         64       1888     408303   Grand Totals
     12288       1024        268         64       1888     408303   ELF Image Totals
     12288       1024        268         64          0          0   ROM Totals

==============================================================================

这里Debug的大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工程里面搜一下.map就有了

网友B:
可以单击一下工程文件名字 就弹出map文件了

网友C:
各部分编译后大小?

网友D:
这个是调试版目标代码吧?包含调试用到的内容。

网友E:
一般软件不是都有调试版和释放版吗

网友B:
看不太懂map文件

网友F:
涨知识了  呵呵

网友G:
还没有关心过这个文件的内容

网友H:
我也不懂 百度一下试试呢

网友I:
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呢请问

网友J:
这个应该是调试版用到的内容吧

网友K(2024-07-31):
在生成的 .map 文件中,Debug 一栏通常表示与调试信息相关的内存占用。

网友L(2024-08-31):
.map 文件是在编译和链接过程中生成的,它提供了有关程序内存布局和使用的详细信息。

网友M:
在STM32项目的.map文件中,"Debug" 这一列表示调试符号和信息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