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22-12-10):
使用jlink下载程序一次后就无法识别芯片了,再次下载需要用串口解锁或者串口下载或者将boot0置1能用jlink烧入

楼主:
这个现象我很奇怪,因为现在用的程序是以前用的程序的基础上更改了几个引脚,但是以前的程序下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更改几个引脚的定义后就出现了上述情况。

网友A:
看一下更改的引脚有没有被JTAG占用

网友B:
用JTAG模式还是SW模式?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无法识别芯片,不是你的JLINK没与芯片连接好就是你的芯片供电或板上硬件错误

网友D:
JLINK没问题吧?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E: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占用了Jtag,好像是PB3.4引脚,可以用软件关闭它的默认功能,要用时再打开,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F:
在代码中有没有对SWIO和SWCLK两个引脚做操作?如果操作后可能会导致无法下载的情况

网友G:
软件引脚复用

网友H:
意思是下载完程序,程序运行后,JTAG引脚被占用了,在此下载的时候没有被释放,是这意思吗

网友I:
应该是软件引脚复用吧,楼主仔细看下。

网友J:
应将如何连接的

网友K:
换一个引脚试试

网友L:
有可能软件中对引脚进行操作了

网友M:
软件导致的可能性大

网友N: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K:
boot脚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O:
是不是你的jlink没有连接好?

网友P(2024-07-31):
日志文件中可能包含有关失败的详细信息。

网友Q:
芯片保护机制

网友R:
如果芯片的时钟设置与当前使用的硬件或软件配置不匹配,或者复位信号不正确,也可能导致芯片无法被识别。

网友S:
在J-Link软件中检查并更新芯片的配置设置。

网友T:
JTAG或SWD接口的连接问题(如引脚连接错误、短路、开路等)也可能导致芯片无法被识别。检查JTAG或SWD接口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所有引脚都正确连接且没有短路或开路。

网友U(2024-08-31):
通过将 BOOT0 引脚置为高电平连接到 VCC,然后重启芯片,可以进入系统内存区域,此时可以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进行解锁操作。

网友V:
J-Link 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下载程序后无法再识别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