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用power debugger高压编程恢复FUSE

楼主(2022-12-10):
tiny3217的UPDI和RST是同一引脚,通过编程FUSE可以从UPDI改成RST,但是从RST改成UPDI需要用到power debugger做高压编程,找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不清楚怎么操作,求教有经验的大佬

网友A:
直接操作,在ATMEL Studio软件里的编程菜单下可以选择12V的高压编程。

网友B:
自带的烧录器就可以提供高压编程功能

网友C:
不需要高压编程的吧
修改完fuse配置后, 只要重启应该可以了
先把FUSE.SYSCFG0=0x1, 重启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D:
需要支持高压编程功能的编程器激活UPDI。
在集成开发环境中设置编程选项后编程即可。
你可以参考下列网页: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mplabx:avr-updi-info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mplabx:avr-updi-high-voltage

网友E:
还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F:
看下这个帖子
复活ATtiny3217 Cnano板 -- 高压编程的使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2706-1-1.html

网友G:
自带的烧录器,不需要高压